18650电池电压降到2.6V,还有救吗

楼主(2018-05-17):
从笔记本电脑电池里拆下的18650,电压只有2.6V了,用普通的锂电池充电器,放进去就是绿灯充不进电......

网友:
是不是过流保护了?可以用可调电源缓慢升高电压来充电。

网友:
2.6v肯定有救的啊,你先用一个恒流源,电压设置4.2V,电流设置0.5A,充电充一会儿,电压就上升了

网友:
随便拿了几个以前3.7v手机电池的万能充电器,给它慢慢充一阵,,,然后再放到 4.2v锂电池专用充电器上,,,基本就ok了,,,刚刚救活笔记本拆卸下来的旧18650电池,,基本上一半还是好的,,一些测量只有1v以下的电池,就抢救无效

网友:
还是先充放电试试几个循环,可能有救

网友:
2.6低吗,一点都不低好吧,就是稍微损失了一点点容量罢了,直接拿可调电源,限流200ma4.2V,对着充就好了

网友:
有些笔记本电池板好像有保护的,掉电保护板就锁住了。换了电芯再装回去也没用。

网友:
可以用的,换个充电设备.........

网友:
2.5是下限,没事

网友:
你这个是充电器保护的,拿恒流源200mA充一会,电压上来了充电器就认了。

网友:
找个可调电源,限流冲下就好了,没事的

网友:
2.6v正常的啊,你充的时候量下电池两端电压,如果到4.x了估计电池已经报废了,没啥用,一个字:扔
如果电压低的,估计你充电器问题,拿小电流先把电压充高些就ok了

楼主:
今天又拆了一个笔记本电池,单电池电压只有0.3V了,用小电流充了一会,还是能用,竟然没报废。。。不是说锂电池最怕过充过放的吗,这样都不坏,也是怪了

网友:
我的到过1v都还杠杠的。估计是有概率的内伤

网友:
锂电池过放后,即使能救回来也一定会受伤。我有个锂聚合物电池就是这样,放到3.3左右,容量损失了30%以上。之前是4.2-3.7循环,毫无问题。

网友:
如果是比较好的充电器的话呢,这样是正常的。 保持绿灯状态几个小时后灯会变成红灯滴。。。 电池很怕过放,一旦过放后要用小电流充电。冲到3.XV以后才能大电流往里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