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蓝牙设备状态查询

楼主(2018-05-17):
一个蓝牙BLE模块,有没有设备或办法知道该模块处于什么状态(广播/连接/未连接...),我现在只是知道该模块的MAC地址,但有某个时刻,搜索不到该模块,不知道模块那个时刻到底是连接了其它设备,还是死机了,请有测试方式的兄弟告诉一声,谢谢!

网友A:
把扫描间隔改短,如果连续10s收不到广播就认为是连接上了其他设备或者断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扫描间隔改短,如果连续10s收不到广播就认为是连接上了其他设备或者断电了。 ...

你说的扫描是使用手机的蓝牙功能来检测是否存在吗?如果是这样,应该没什么用,因为在那个时刻我的手机都看不到有这个MAC地址的设备存在.

网友B:
你这个看起来只能让你监听设备处于类似sniffer模式了。不过通过这种厂家都是不开放协议的,毕竟已经不是标准的蓝牙协议了。
或者换个思路,如果被监听的设备是你自己开发的话,有一些蓝牙芯片是支持在connection状态同时发advertising的。
祝你好运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看起来只能让你监听设备处于类似sniffer模式了。不过通过这种厂家都是不开放协议的,毕竟已经不是标 ...

其实我现在是想确认蓝牙模块存在一个BUG,时时刻刻监听蓝牙模块的状态,确定这个bug 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