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DS110安装不成功问题请教

楼主(2018-05-17):
安装XDS110时总是不成功,具体如下图。更换电脑后可以正常安装,我电脑里安装了CCS8.0,不知道是系统问题还是和CCS8冲突

网友A:
安装了ccs, 默认带这些驱动的。 或者 打开ccs,在里边有 安装新的组件包,可以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了ccs, 默认带这些驱动的。 或者 打开ccs,在里边有 安装新的组件包,可以试下 ...

这个问题应该不是驱动问题,我再其他电脑上测试了一下驱动是可以的,只是我的电脑上安装之后只显示一个驱动,正常情况
应该显示四个模式的驱动,我查了一些资料,有人说是系统问题,有人说是驱动写的不好,兼容性不好造成的。目前不知道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