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DO欠压工作寿命问题

楼主(2018-05-17):
是这样的,我们正在使用的一个模块里面用到了LP38692-ADJ芯片,之前是3.3V转2.5V给运放供电,总电流不到0.1A,最近发现优化参数时2.5V电压不够用,可以直接使用3.3V供电,但是这样得飞线,比较麻烦,模块已经量产了,于是我改变电阻值将输出电压调节到3.1V,芯片手册说25℃ 3.3V输出0.1A负载时压降为典型值80mV,最大值145mV,但是温度变化会导致压降变化,有可能低温时输出就达不到3.1V,但输出电压降低对于后端电路是无所谓的,主要是此时LDO工作在输入欠压模式,永远都达不到目标输出电压,如果LDO在这种状态一直工作,会不会影响LDO寿命

网友A:
对 LDO 寿命不影响,你这样还不如找个封装差不多的肖特基二极管代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 LDO 寿命不影响,你这样还不如找个封装差不多的肖特基二极管代替。

谢谢回复,现在是不想改版,只是解决问题飞线直接用3.3V也可以,不过比较麻烦

网友B:
贴个电阻

网友C:
3.3 - 3.1 =0.2 , 都200mv了,怕不够改成400mv

楼主:
引用 网友C:
3.3 - 3.1 =0.2 , 都200mv了,怕不够改成400mv

还是想了解下这种LDO工作方式对寿命有没有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贴个电阻

啥意思?

网友D:
说说ldo封装吧,那样才能好飞线。工作在欠压不会坏ldo放心,就是会电压输出不再稳压了。因为反馈环饱和了,所以没法稳压调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想了解下这种LDO工作方式对寿命有没有影响

寿命比人长。

网友:
对半导体原件寿命应该跟功耗和电压电流有很大关系,功耗低于额定越多,寿命越长吧。

网友:
贴个0欧姆的电阻,短路稳压块的输入和输出。

网友E:
这样的欠压也就是浪费了LDO而已,寿命不影响的。

网友F:
不会影响寿命的,LDO内部调整管饱和了,失去了稳压作用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会影响寿命的,LDO内部调整管饱和了,失去了稳压作用而已!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样的欠压也就是浪费了LDO而已,寿命不影响的。

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说ldo封装吧,那样才能好飞线。工作在欠压不会坏ldo放心,就是会电压输出不再稳压了。因为反馈环饱和了, ...

WSON封装,不太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