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久没有画电路图了show一个!!

楼主(2018-05-18):
刚画完,还热乎呢!!

网友:
很工整,看着舒服,赞

网友A:
mcu可以省掉,tft接成spi模式,8266刷个nodemcu或microPython固件,再写几行脚本就完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mcu可以省掉,tft接成spi模式,8266刷个nodemcu或microPython固件,再写几行脚本就完工了 ...

还没有用过8266编程
先用AT指令用用看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有用过8266编程
先用AT指令用用看怎么样

AT指令是串口通信,我用过不怎么好用。8266直接编程方便得很。

网友C:
这是啥软件,看着像altium

网友:
怎么不用总线的方式连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啥软件,看着像altium

AD18

网友:
电脑不行,正在用ad9,感觉能根据需要自选安装就好了

网友D:
没有买正版AD的话你死定了,等着收律师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有买正版AD的话你死定了,等着收律师函吧。

没有油水给他的,不怕

网友:
没看懂,要show什么,:)

网友E:
楼主,PCB也SHOW一下。。。。

网友F:
U4 ME6211 CE脚接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没有买正版AD的话你死定了,等着收律师函吧。

可以用一些软件禁止AD访问网络,比如金山卫士,QQ管家

网友:
习惯了层次分明。。。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PCB也SHOW一下。。。。

PCB还没有画

楼主:
引用 网友F:
U4 ME6211 CE脚接错了

谢谢兄弟提醒

网友:
图片挂了,咋回事?

网友:
看得很舒服

网友:
看着挺舒服的。

网友:
原理图画的很整齐,很舒服

网友:
画的很好!USB-HOST用来做什么?

网友:
画的真好 很工整

网友:
画的很规整,可惜不会工作的,因为你原理图画错了,ME6211C33的3脚接地是不会输出电压的。

网友G:
充电芯片是TP4056吧?实测发热情况怎么样?

网友H:
FP6291升压效率怎样?

网友I:
是AD18吗?楼主有下载方式吗?谢谢

网友:
充电IC用的啥

楼主:
引用 网友G:
充电芯片是TP4056吧?实测发热情况怎么样?

打样板子还没有回来,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H:
FP6291升压效率怎样?

看手册效率不是很高,好像是85%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是AD18吗?楼主有下载方式吗?谢谢

论坛里就有下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手册效率不是很高,好像是85%这样

可以试试MP3414A ,97%Efficiency

网友G:
引用 楼主:
打样板子还没有回来,不知道怎么样

静待测试结果,麻烦到时候给我回复一下,有个项目也要用到,小弟在此先表感谢!

网友J:
画的不错,期待PCB show

网友:
画的很好啊非常不错

网友:
看着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G:
静待测试结果,麻烦到时候给我回复一下,有个项目也要用到,小弟在此先表感谢! ...

挺热的,烫手
我没有加大散热。

楼主:
引用 网友J:
画的不错,期待PCB show

PCB画的太差了,不敢show

网友G:
引用 楼主:
挺热的,烫手
我没有加大散热。

电流调小一些,发热是不是可以降低呢?

网友K:
嗯!说好的电路板呢?难道现在原理图就是电路板!?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流调小一些,发热是不是可以降低呢?

电流调小一点是没有那么热的;电流小了一边充电一边使用会很长时间才能冲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嗯!说好的电路板呢?难道现在原理图就是电路板!?呵呵!

让大家吐槽吧,好多年没有画PCB了;总感觉没有专业画板的漂亮。

网友E:
引用 楼主:
让大家吐槽吧,好多年没有画PCB了;总感觉没有专业画板的漂亮。

右边数字是啥黑科技??????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右边数字是啥黑科技??????

这是一首歌,很带劲的歌。

网友:
板子够大个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一首歌,很带劲的歌。

喔。厉害。。。最弦民族风?????

网友L:
引用 楼主:
这是一首歌,很带劲的歌。

歌里怎么会有8、9?难道是高音1、2?

楼主:
引用 网友L:
歌里怎么会有8、9?难道是高音1、2?

真的是歌,大神级别唱的歌。
不过这不是音符,而是歌词

网友:
模块画图看这都不错,顶起

网友:
我现在都懒的画原理图了。。。
还是有原理图要好

网友:
引用 网友L:
歌里怎么会有8、9?难道是高音1、2?

林子祥唱的《数字人生》

网友M:
引用 网友B:
AT指令是串口通信,我用过不怎么好用。8266直接编程方便得很。

用什么调试工具和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M:
用什么调试工具和软件?

我只是业余玩玩用esp8266,没做过项目。用的是这个 https://github.com/esp8266/Arduino

网友:
挺工整,同问,要show什么?

网友:
哈哈,这个一看就是用AD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mcu可以省掉,tft接成spi模式,8266刷个nodemcu或microPython固件,再写几行脚本就完工了 ...

8266看似很强悍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的是歌,大神级别唱的歌。
不过这不是音符,而是歌词

圆周率之歌 的歌词写上去

网友(2018-06-17):
看着很漂亮呀

网友:
确实可能直接省掉MCU,用8266直接编程。有原生的SDK,nodemcu(LUA),Arduino,microPython

网友:
原理图看不出什么,主要是PCB布线!

网友:
可以看看。很工整。

楼主:
听网友建议直接用8266来做省一个MCU;于是买了个核心板来试一试,终于把TFT驱动起来了。
TFT是320x480的SPI接口,刷一屏色块需要1110ms,速度有点慢。要是换成320x240的应该快很多。
用示波器看clk信号线发现已经变形了,是不是驱动能力不够啊,弄个上拉有没有用呢?

网友(2018-11-16):
子图不复用  分层有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