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层0.65BGA,过孔0.45过不了,请问JLC,有什么办法吗?

楼主(2018-05-18):
RT

0.65BGA,过孔0.45过不了,请问JLC,有什么办法吗?

4层板

网友:
同上,后面也准备上0.65BGA,如果嘉立创能做最好。

双层0.8mm BGA我用的过孔0.5/0.3在嘉立创是能做的

网友:
这有什么好问的呢?厂家的工艺极限在那里写着,线宽线距,过孔直径都是物理尺寸,能布线就布,布不通就换厂家呗。

楼主:
晕,之所以问,是因为我觉得0.65间距的BGA现在很常规,如果按照JLC0.2-0.45的过孔,这个BGA是出不了的,只是有点怀疑这么常规的BGA,应该不至于JLC做不出来

网友: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

网友:
我也是0.65,过孔必须8/16,发了华强做了。

网友:
钱到位,都可以做。以jlc目前的工艺,200块很良心了

网友A:
换厂家吧,我的线宽线距最小0.06MM 过孔0.2/0.4

一样没问题

另:现在PCB厂家推荐盘中孔工艺,解决BGA球珠过密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换厂家吧,我的线宽线距最小0.06MM 过孔0.2/0.4

一样没问题

哪家做的,大概什么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哪家做的,大概什么价格?

采购联系的,我不知道是哪家,只知道批量价格是1200/平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