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工业PLC的Profinet的芯片级别解决方案

楼主(2018-05-18):
最近客户要求我们的采集器能够具备Profinet、Modbus TCP等接口,Modbus TCP好办,但是Profinet看了一圈不是很好弄,西门子的专利啊。
找到以下单位提供这类的模块或者芯片,但是价格不是一般的贵。
各位坛友有类似的经验或者知道国内有做这个的吗?
https://www.anybus.com/zh/products/embedded-index

网友:
我记着profichip提供全套profinet  profibus  mpi方案,他们还有一个平台兼容西门子S7-300

西门子好像也一同这类芯片

网友:
网关  转咯

国内 有 一家

http://www.profibus-dp.com/

网友:
客户真的需要这么多接口吗,客户很多就是随口一说,仔细探讨一下说不定modbus tcp就足够了

网友A:
profinet其实是免费的,收的钱只是协议文档本身的费用,只是不提供免费的电子文档。软件协议栈有几家提供,西门子也有,另外可以用西门子的 ERTEC200P的专用芯片开发会容易些

网友:
TPS-1,ERTEC200P,NetX...

网友:
标记一下,最近在关注profibus和profinet的开发

网友:
用西门子的芯片吧,支持应该没问题,或者用西门子的软件协议栈。

网友:
楼主要做的是什么产品,有那么多接口

网友:
推荐使用西门子的ERTEC200   芯片
anybus  有一款 S7-1200 扩展can的模块,就是用的这个系列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profinet其实是免费的,收的钱只是协议文档本身的费用,只是不提供免费的电子文档。软件协议栈有几家提供, ...

请问能透露点渠道吗? 怎么去获取呢

网友:
西门子主推profinet了,各大plc厂家主推一网到底了

网友(2020-06-05):
有一款经济实用的 PROFINET IO 开发板,如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xpW8Xpdj_k076aI_MwPTg
提取码:g9yc

网友(2020-12-22):
可以试试这个,Profinet转UART串口模块。
用户不需要了解复杂的PROFINET网络协议,就能方便地将用户设备接入PROFINET网络,适合基于单片机、DSP、FPGA的设备,以及Arduino、树莓派使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xpW8Xpdj_k076aI_MwPTg
提取码:g9y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