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对一个测交流电的线圈读电流做校正,怎么搞呢

楼主(2018-05-18):
各位前辈好,
我做了一个板子,通过检测设备上电机的电流大小和发热管的电流大小,来判断是不是要换电机,或者发热管。
现在我想知道怎么校准这个线圈呢?
电机的电流0.3A,发热管的电流6A,
有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做校准。

网友:
要做算法的

楼主:
不理解,什么算法

楼主:
我直接弄一个UPS电源,这样输出一个230的电压,然后我带一个滑动变阻器,这样是不是就可以算一个标准交流的基准啊???前辈们怎么看???

网友:
5A交流电流源应该足够用 做仪表的都有类似设备 1万左右

网友:
不差钱的话 Fluke5500 好用

楼主:
有点贵哈, 我再想想办法

网友:
买个交流的标准源吧,国产也就几W块钱

楼主:
出货量太低,买不起,我自己做一个板子,把这个板子校正了,再校正其它的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货量太低,买不起,我自己做一个板子,把这个板子校正了,再校正其它的板子。 ...

校正时,要接入的源稳定,你只要做一个稳定的输出给你的测试设备,那就可以校正,电网电压波动很大的,用电网电压接个电阻校不行的

网友:
电流互感器有校准方法

网友:
根据精度及使用要求,再设计算法

网友A(2018-08-20):
你是用什么方法检测电机上的电流大小呢?霍尔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用什么方法检测电机上的电流大小呢?霍尔电路?

线圈+RN8209

网友:
具体怎么用?不需要串联进入交流线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