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开发一个测量温度的软件,请大家给意见

楼主(2018-05-18):
大家好,
我会写C,
现在老板要继续开发一个小的软件,用来控制自己的温控器,要我们做开发
我想知道大家建议用什么语言,
我们公司之前的这些软件都是VB6, VB6我也不是很熟悉,我想知道大家搞这些是用什么语言和IDE,
大家有什么建议
我要实现的功能:
485通信
画温度曲线
设置控温曲线
记录温度

谢谢大家!

网友A:
borland c++ builder应该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borland c++ builder应该简单。

会c就用c++builder吧.

PS: c++ builder早就不是borland 的了

网友:
labview完美实现,操作简单实用

网友:
人生苦短,我用 Python

网友:
绝对用C#
VB是不是太老了,不推荐新设计用
用c++?? 哈哈哈,有C的基础要搞c++怎么说也得还几个月,等得起吗?
用labview? 我是外行,但是感觉labview做起来界面丑,而且可能跟NI的什么采集卡比较相关。不相关的用它不是邻居过来想上你的床么?
个人体会,不喜勿拍

网友:
C#,+1,不推荐VB,年代已过,兼容性已经不行了

网友B:
C# WPF 无压力。

网友:
borland c++还有人用吗?

labwindows cvi吧,有丰富的控件,用C编程。例子多,简单的改改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软件太绿了,照得满头都是绿色了

颜色随便调 一点都不重要。这一点都不重要。

网友:
Windows gui程序用C#好,毕竟亲儿子

网友:
建议:
1、界面用labview,天生多线程的优点,让你不用考虑例如c++,c#,delphi中的线程同步和读写变量加锁等问题。
2、数据计算处理用labview里的matlab节点(matlab的高效和吞吐量不用我说了)。
总结:
这样多线程,大数据处理都兼顾,而且上手很快。
缺点是labview里的matlab节点不能含有or处理中文字符。

网友:
绝对是C#了

网友:
看来labview对于仪器仪表控制/数据采集处理领域还是非常好用的
开发速度很快,特别适合测试领域
只不过它的定制功能会弱,界面偏仪表化,不够通用美观

网友:
说LabVIEW界面丑,或者LabVIEW只能用NI板卡的,还真的是外行。

网友D:
学过pascal的也可以考虑用Delphi7,一般Windows平台下的调试工具足够对付了!

网友:
刚好我也想做一个 用来做高温老化测试

网友:
现在主流c#

楼主:
引用 网友D:
学过pascal的也可以考虑用Delphi7,一般Windows平台下的调试工具足够对付了!

貌似同道中人。

楼主:
那C#要学的画要多久,有什么工控的书,没搞过C#

网友:
坛里好像就有串口画波形的源码吧,直接在基础上修改就是了

网友:
QT 或者 pyQt

网友:
新入就C# winform,高阶要效果叼的话就C# WPF

网友:
vb控件很方便,就是语法落后了,用c#是不错的替代。

网友E:
不过是我就用python+pyqt实现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过是我就用python+pyqt实现界面

用python+QT有什么好处? 可以在Linux或者windows上都可以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python+QT有什么好处? 可以在Linux或者windows上都可以跑吗?

肯定都是跨平台的啊,其实都是工具而已,就看自己哪个熟悉就用哪个呗。
方正有时间,都可以试试,像小马过河一样,合适就好。

网友:
新手不建议用builder, 太小众,资料很少。Qt吧

网友:
labview执行起来效率比VB6.0还低  实现相同的功能的话  何况有的功能labview也不如语言灵活  推荐C#

网友F(2018-09-25):
用 C#就是要安装包要附带.NET Framework,做不了绿色文件

网友:
vb+c,要简单有简单,要速度有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F:
用 C#就是要安装包要附带.NET Framework,做不了绿色文件

除了xp 需要装个.net外其它系统直接支持的

网友:
C#或者python下的qt

网友:
有C#关于串口的好教程吗,推荐,想学习一下!

网友G:
引用 网友B:
C# WPF 无压力。

WPF就是传说中的c#吗

网友:
程序员:PHP是世界上最好的语言!
电工版:我要写个界面软件显示一下下位机测得的曲线。

网友:
现在越来越多用WEB应用。
可以考虑服务器用 Go language,Go 也是 C 的延续,类似于 Object C,而且多线程方便。用它写个 WEB API 服务器。
前端用一些 Ajax 框架。这样直接使用浏览器操作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G:
WPF就是传说中的c#吗

WPF 是桌面应用开发框架,不是开发语言,可用 C#,也可以用 VB等。

网友:
QT吧 还可以上pyQT。

网友:
估计楼主早就搞好了,还这么多人推荐

网友:
现在流行APP,拿着手机在全球任何地方都可以看,岂不是美哉!~

楼主:
确实通过

楼主:
通过8266上传信息,然后写了一个VB把上传的数据存到MYSQL,在然后用JQUERY+php写了服务器应用,可以通过手机,平板和电脑看温度

楼主:
但是上位机软件我还是要做,给不联网的可以用。这个我决定用python,正在学习python基础

网友:
方案这东西~网上能搜到类似代码的就用 搜不到就不用。~管它C还是C#还是labview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