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透明注释栏的 pdf 阅读工具

楼主(2018-05-18):
http://www.gaaiho.cn/index.php/zh-cn

文电通

feature如图:
透明注释框,注释框不会遮挡文本

网友:
有免费的吗?

楼主:
是免费的啊

网友:
收藏了,翻译PDF时用到

网友:
专业版acrobat直接ctrl v

网友:
请问有可以直接修改PDF的软件吗?
PDF好多错别字或不正确的地方但没办法修改

网友A:
跟帖问问,有没有PDF阅读器可以做以下功能
1. 同时打开2个PDF文件,可以左右显示。
2. 滚动其中一个PDF时,另一个PDF跟着滚动。
这是为了对文档,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帖问问,有没有PDF阅读器可以做以下功能
1. 同时打开2个PDF文件,可以左右显示。
2. 滚动其中一个PDF时, ...

母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