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ynq 7000为啥不带ADC

楼主(2018-05-18):
看了下,这外设资源挺丰富的,但为啥不带ADC呀,有时有个低精度的ADC还是很好用的,不用外扩AD,感觉有点美中不足

网友:
请带上眼睛仔细查看就能看到了。

网友:
XADC是干嘛的?仔细看手册

网友:
1MSPSXADC. 自带温度监测。

网友A:
也就zynq7000带ADC,下一代mpsoc中又取消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也就zynq7000带ADC,下一代mpsoc中又取消了

你确定取消了?
In FPGAs and the MPSoC PL, sensor outputs and up
to 17 user-allocated external analog inputs are
digitized using a 10-bit 200 kilo-sample-per-second
(kSPS) ADC, and the measur
ements are stored in
registers that can be accessed via internal FPGA (DRP), JTAG, PMBus, or I2C interfaces. The I2C interface
and PMBus allow the on-chip monitoring to be easily
accessed by the System Manager/Host before and
after device configuration.
The System Monitor in the MPSoC PS uses a 10-bit,
1 mega-sample-per-second (MSPS) ADC to digitize the
sensor inputs. The measurements are stored in registers and are accessed via the Advanced Peripheral Bus
(APB) interface by the processors and the PMU in the PS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取消了?
In FPGAs and the MPSoC PL, sensor outputs and up
to 17 user-allocated external ana ...

这个是给FPGA内部使用的,不对外开发。之前V5/V6就是这样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给FPGA内部使用的,不对外开发。之前V5/V6就是这样做的

可以连在外部IO上。

估计是FPGA内部的电磁环境比较差,ADC不容易做得很好

网友D:
最新的zynq自带4G采样率的AD和6.4G的DA,心动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可以连在外部IO上。

估计是FPGA内部的电磁环境比较差,ADC不容易做得很好 ...

正解,没有取消掉

网友:
带的呀,你自己没看到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最新的zynq自带4G采样率的AD和6.4G的DA,心动不

哪个型号?

网友:
我们都是在外部扩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