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HP34401A 直流放大部分原理谁看得懂吗?

楼主(2018-05-19):
主要是 浮动源 部分的工作原理看不懂。希望哪位大哥指点指点。
浮动源 作用是不是不管温度变化、供电电压变化,U104都能输出正负18电源的中点电位?
然后根据DC输入电压的大小,1比1的调整中点电位?

网友A:
你去哪里找的山寨图啊,改得面目全非,当然看不懂啦。

原图中U104是一个差分FET对管,作用是提高输入阻抗,左边的一大坨电路是作为U104源极负载的精密电流源,U104源极级联到运放U106-A,放大后经U101-C和U102-B切换X1/X10/X100档位,反馈回U104-B栅极形成闭环。
总体来讲这个电路就是在U106-A前面加了一级分立FET差分放大,将U106-A变成了一个FET输入的高阻精密运放而已,什么浮动源什么中点电位完全不知所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去哪里找的山寨图啊,改得面目全非,当然看不懂啦。

原图中U104是一个差分FET对管,作用是提高输入阻抗 ...

大师威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去哪里找的山寨图啊,改得面目全非,当然看不懂啦。

原图中U104是一个差分FET对管,作用是提高输入阻抗 ...

看来也有大师不知道的呀,我是照网上的图重新画过的,可能有画错的地方,
这是别人画的新版34401 电路啦,我没有找到原厂的电路图,也许原厂压根都没有出过新版的电路图,这个图可能是抄板的(存在很多错误)。
不过我看过别人的拆机照片,每个元件都能对的上。

新版34401A DC放大部分照片

别人画的原理图

别人画的仿真图

我画的仿真图

仿真文件

网友A:
没听说Agilent/Keysight出过新版34401A,估计是自己做的PCB然后用34401A的拆机核心元器件凑的吧?

你那个图估计是参考34410A的前端改的,34410A其实就是将BUFF_OUT电压用两个稳压管垫高再射随输出,给运放提供一个浮动的区间供电,没什么特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Agilent/Keysight出过新版34401A,估计是自己做的PCB然后用34401A的拆机核心元器件凑的吧?

你那个 ...

34410 看起来原理简单很多。多谢指点啦,我抽空分析下~
我又找了两个人拍的新版34410 照片。确实有新版的34401,不是凑的哦。
另外我想起来上面电路的出处了: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B%E7%94%B5%E8%B7%AF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听说Agilent/Keysight出过新版34401A,估计是自己做的PCB然后用34401A的拆机核心元器件凑的吧?

你那个 ...

这个ADC也很复杂貌似是双积分原理,通过接入不同电阻来缩短积分时间提高速度

网友:
提高偏置电流的稳定性。无论输入为多少,共模电压都在供电轨的中点。
也降低了输入偏置电流,一般运放输入偏置电流最小时,输入共模电压就在供电轨的中点。
这种应用在8.5位万用表1281、1271上面使用。缓冲输出的部分还能做为等电位屏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