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载】DIY一个锂电池驱动的LED小夜灯~

楼主(2018-05-19):
我之前自己弄了个博客,写过几篇文章。觉得没朋友,没交流非常沮丧。朋友介绍了阿莫电子论坛,就来这里混脸熟了。
我把自己之前的文章转发到阿莫,然后就准备关闭自己的博客了。为了避免违反论坛规矩,我把图片上的QQ号都打码了。
DIY这个小夜灯写了好几篇写完,我每天更新一篇,希望各位兄弟踊跃讨论。

1,最近朋友买的全新LED小夜灯坏了,给我拿过来让我帮忙整一下(电子工程师这一行基本上都是暖男)。那我就看看什么情况吧。拆开检查一下发现问题太多,遂决定DIY一个控制板,改造一下她的小夜灯,要增加无极调光和锂电池放电保护电路。

2,先给大家放出小夜灯的照片(我鼓捣一下后暂时能够亮了)

3,接下来就要扒掉这个小夜灯的衣服了,一窥其真容!

4,目标:画一个板子要和当前的控制板尺寸一样;充电孔位置要和现在的一样,要兼容外壳的安装孔;无极调光的电位器也要和开关的外壳孔对应;功能上一个是锂电池放电保护,另一个是无极调光的驱动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加油

多谢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加油

多谢兄弟。我其实早就做了这个小夜灯了,pcb和bom我会及时公开,大家可以打样板拿来玩玩。

网友C:
这个锂电池的头部也许有保护板的,若没有的话生产过程中很容易出事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锂电池的头部也许有保护板的,若没有的话生产过程中很容易出事故。

这个当时目测了一下长度,感觉没有。过几天我去把它拆了,求证一下。

网友C:
不用拆开,跟网上的电池照片对比一下就看出来了。

网友:
标准电工,喜欢折腾!

网友:
看到了“她”,

网友:
没事购物的时候在淘宝多顺带买一些那种USB接口的4056充电板,带电池接口和输出接口的,分分钟就搞定这个事情了。直接手机充电器供电或者充电宝供电,妹子超爱的!!!

网友D:
改造一下她的小夜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改造一下她的小夜灯

,你懂的。作为一个电工还能啥本事能秀?是吧?

网友E:
给楼主来个高能的!!  https://v.qq.com/x/page/n0637wzfy9d.html

楼主:
DIY小夜灯(二)-----绘制原理图

1,万事开头难,今天就开始把原理图绘制出来,先开个好头再说。

2,使用在线EDA工具绘制原理图和PCB。有请国内著名在线EDA软件,中国本土创造的佼佼者,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在线EDA工具  LCEDA 登场!(为什么敢这么说?因为中国国内只此一家)登录网址: 立创EDA,上网搜一下吧。

3,先绘制好原理图,再简单讲解一下原理吧。这个比较简单,可以这么干。

4,原理图简单点理解就是,使用集成电路DW06D实现了锂电池的保护;使用SE432L得到了稳定的基准电压1.24V;使用运放搭建的电压跟随器使基准电压有了带负载能力,并通过可调电阻得到了可人工调节的电压;使用运放搭建的恒流源电路驱动LED,而且这个电流是可调的。

5, lceda.cn/jixin001/diy-xiao-ye-deng  这个硬件的开源地址,兄弟们有更好的想法就可以自己移植,修改,打样玩玩了。

网友F:
如果能改造成兼容5v接口的就好了,可以使用手机充电器

网友:
或者一般的适配器

楼主:
引用 网友E:
给楼主来个高能的!!  https://v.qq.com/x/page/n0637wzfy9d.html

这个看起来更炫酷!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能改造成兼容5v接口的就好了,可以使用手机充电器

个人认为,使用充电器的5V问题不大,板子上带了一个简单的防止过充的IC,虽然不能充电管理但是玩玩足够了。当初考虑的是她的感受,刚买个小灯就坏了,扔了更心疼

网友: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钦佩不已。

网友G:
还是USB接口+TC4056+锂电保护,再加一片升压板来得经济实惠,已改了几盏LED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还是USB接口+TC4056+锂电保护,再加一片升压板来得经济实惠,已改了几盏LED灯了。 ...

这个方案也很不错。之前打算这么弄的。后来考虑了其他因素就没那么干。

楼主:
调试PCB,一切OK!
1,经过三天的等待,PCB终于做好了!迫不及待地准备焊接,准备调试!

2,先看一下到货的板子和立创商城的器件吧。

3,焊接完毕后的样子: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电池需要最后再焊接,电池焊接好以后,由于锂电池保护IC的作用,所以需要充电几秒钟,这样就可以激活整个电源电路了!

4,看一下外壳没安装之前是啥样子的。大家请注意,PCB是直接很紧地夹在塑料外壳上面的,但是锂电池需要用热熔胶固定到外壳上。

5,组装好外壳。

6,看一下调光结果。

7,调试总结:整个焊接调试的过程挺顺利的,正常焊接元器件即可。焊接过程中要注意锂电池正负极不要短路,小心保护好,烙铁头也是金属,不要碰到!

8,DIY小夜灯非常成功,到此就结束了。PCB空板手里还有几个剩余,想想其他小项目上能否用上,比如写字台灯了;柜子里面开柜即亮的小灯了;结合单片机的PWM输出也可以改装一下APP控制的可调亮度的小夜灯;也可以做一个电脑控制的小夜灯;或者用在小风扇上面,控制风扇转速,夏天马上也来了有需求啊,哈哈。。。。。。。

网友:
不错,改的可以!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拆开,跟网上的电池照片对比一下就看出来了。

已拆开确认了,这个电池上是没有自带保护的。唉,黑心厂家啊,不顾消费者的安全!淘宝十几块购买的三五产品真不敢用!

网友(2019-07-16):
想问下楼主,小夜灯的灯板是怎么布局的???
(是串联还是并联的)
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