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单片机的T2定时器可以用一般定时器方法启动使用吗???

楼主(2018-05-19):
求教???

网友A:
不明白想说什么  内部寄存器按手册上配置一下 就是个定时器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想说什么  内部寄存器按手册上配置一下 就是个定时器呀

就是怎样设置可以将52单片机的T2定时器的使用方式和T1一样。

网友:
看手册有事例代码,改改

网友:
这种low问题建议楼主就不要问了,看手册,看书都能解决。51那么多例程总有一款适合你

网友:
51单片机看看手册和代码还是没什么难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