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两个数据组倒推函数关系?

楼主(2018-05-19):
现在需要分析两个数据的对应关系,通过测试知道了两个数据组,怎样才能倒推函数呢?EXCEL可以吗?

网友:
是要曲线拟合吗,可以代数插值,或者是最小二乘

楼主:
不是曲线拟合,有个设备参数加密,采集数据和发送的不一样。学习借鉴下,你懂得。

网友A:
加密的意义在于,不让你获得这个加密函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看下。

那个估计就是拟合曲线的

网友:
excel可以的。

网友:
神经网络

楼主:
这个是数据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密的意义在于,不让你获得这个加密函数。

对。只要对方正确的使用了一个良好的加密算法,那么你完全不可能倒推。
你知道的是几组原文和对应的密文,想推岀用来加密的密码。这是不可能的。

网友:
想来也是醉了

网友:
朴素的加密算法攻击者——有明文,有密文,如果这样的数据足够多,理论上是可以穷举的(问题是时间是不是天文数字,组合是不是天文数字)……其实还是有其他方法的……了解下密码学,应该比在这里问有效的多。

秘钥呢?秘钥知道不?是不是一次一密的?连续多个输入输出数据包之间有没有关联关系?跟时间有没有关系?跟明文的意义有没有关系?
要了解的东西太多了。
关注进度。楼主加油。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曲线拟合,有个设备参数加密,采集数据和发送的不一样。学习借鉴下,你懂得。 ...

加密的需要解密。是不是抄板

网友B:
不知道人家的加密方法,瞎猜有点难度,   拟合只是针对 线性的一般性曲线 ,二个数组是乱的, 只能呵呵了
学习密码学吧

网友:
加密能拟合那就不是个好加密。

网友:
EXCEL先看看大概

楼主:
接收(16)        接收(10)        上传(10)
41        65        19
46        70        25
49        73        29
4D        77        33
50        80        37
53        83        40
5A        90        49
5C        92        51
5F        95        54
63        99        58
6D        109        71
70        112        74
71        113        75
76        118        79
78        120        84
7A        122        86
B4        180        147
BB        187        159
C2        194        162
E3        227        198

中间设备接收到的数据是16进制,上传采用的是10进制。

网友C:
看着很有规律啊,不像是加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接收(16)        接收(10)        上传(10)
41        65        19
46        70        25

既然输出是关于输入单调增的,那直接插值拟合吧?实在不行查个表?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着很有规律啊,不像是加密

应该是类似加减乘除这样的加密,比较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输出是关于输入单调增的,那直接插值拟合吧?实在不行查个表?

能在深入的指导下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人家的加密方法,瞎猜有点难度,   拟合只是针对 线性的一般性曲线 ,二个数组是乱的, 只能呵呵了
学习 ...

如果人家用的是真正的密码学书里面的加密算法,你看了密码学也不过可以证明无法破解而已。唯一有效的方法是从固件里拿到密码。相信这种场合不太可能用公钥/私钥体制的,所以只要找到那个加密密码就行。还有个前提只别人没有用硬加密芯片。
当然很多人只是用加减与或非等等自编了个很RZ的加密算法,那么你分析数据还是有可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在深入的指导下吗?

import numpy as np
import matplotlib.pyplot as plt

x = np.array([65,70,73,77,80,83,90,92,95,99,109,112,113,118,120,122,180,187,194,227])
y = np.array([19,25,29,33,37,40,49,51,54,58,71,74,75,79,84,86,147,159,162,198])
z = np.polyfit(x, y, 2)
func = np.poly1d(z)

xp = np.linspace(60, 260, 1000)
plt.plot(x, y, '.', xp, func(xp), '-')
plt.show()

网友E:
把数据放到excel里,就能生成这个曲线。
据说有句话说,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office做不到的

楼主:
谢谢,这个是用的那个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把数据放到excel里,就能生成这个曲线。
据说有句话说,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office做不到的 ...

谢谢,有指导步骤吗?对EXCEL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E:
把数据放到excel里,就能生成这个曲线。
据说有句话说,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office做不到的 ...

同求,请指点下

网友:
加密的意义从来不是无法解密,而是让你在一个不可接受的时间外才可能解出来

网友:
曲线拟合,本坛有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