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支持大家转换GERBER文件,指定位置放字符将支持GERBER...

楼主(2018-05-19):
经开会决定,为了更多的支持客户养成转换GERBER文件的下单习惯,对于部分网友提出因为指定位置放客編字符的问题才发原文件的需求, 经开会决定,将支持GERBER文件指定位置放字符!但请注意,字符尽量不要太小,否则不容易找到,开通时间为下周!

网友:
顺便问下  哑黑的阻焊什么时候开始

网友:
这个要支持,我一直以为是这样不行

网友A:
客编是那串很小的字符包含我们ID号的那串?怎样指定位置?

网友:
支持一下,后面也试着发GERBER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客编是那串很小的字符包含我们ID号的那串?怎样指定位置?

特殊要求,我通常会用M15层写在PCB的旁边, 你应该可以画一个框框, 在旁边说明一下就没有问题

网友:
这个好,我每次都发GERBER文件,就是不能指定位置,不好。

网友:
指定位置加客编,方法大约参照下面截图(GERBER文件中,担心不好查找这串这符,这个字体尽量帮大点,谢谢):

网友:
支持一下。之前就受这个问题困扰。自己转GERBER,能保证铜层字体无误,但是客编就不知道安排到哪里了。

网友:
……在加编号的位置钻个制定大小但是不可能的,比如超出工艺范围,非常非常小的孔,来指位置呢?gerber找孔还是找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