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过孔盖油能不能只盖底层,上层裸露?

楼主(2018-05-19):
我在AD里面看到好像是可以单独设置的,不知道制造是不是可以啊

网友A:
能.............   生产制造,  如果给的PCB文档,  你需要备注注明, 不要修改 任何孔的盖油参数,     如果, 出gerber的, 你设置好每个盖油的孔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   生产制造,  如果给的PCB文档,  你需要备注注明, 不要修改 任何孔的盖油参数,     如果,  ...

嗯,下次有机会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