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分析仪CMU200出现死机,是什么问题引的,如何处理?...

楼主(2018-05-19):
去年买了一台二手综合分析仪CMU200,4000++的,还不到一年时间,已经坏了二次了,现在是第三次,原来两次都是因为主板坏,第一次急用加钱让商家换了一块,第二次商家帮修主板一次,一直到前些时间,开机不久,就死机,复位,重置,也只是能用几分钟,就卡死,没有反应,有个别情况等上一段时间后,又可以操作一下,过后又有可能卡机,且有个现象,在死机后,系统的散热风扇特响。联系商家,也说不好是什么问题。没有办法,自已分析了一下,觉得有些象电脑死机一样。有可能是硬盘有问题,就换上了上次坏时商家寄来测试的硬盘,运行了20分钟,又是死机了,而拆下的硬盘用电脑扫描了一下,没有坏道,整体情况还算不错。实在找不到问题,所以在坛子里问一下兄弟们,有了解这货的吗?多谢。

网友A:
实验室有那么几台200和500,就是反映特别慢,切换个模式等个5分钟都是正常的,有些同期买的就很正常。

一般是叫代理过来重装个系统,感觉就快那么一点,不知道能不能换成固态硬盘,是不是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验室有那么几台200和500,就是反映特别慢,切换个模式等个5分钟都是正常的,有些同期买的就很正常。

一 ...

知道如何重装系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验室有那么几台200和500,就是反映特别慢,切换个模式等个5分钟都是正常的,有些同期买的就很正常。

一 ...

可以把我上面的情况,私底跟你们的代理了解一下吗?象这样的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把我上面的情况,私底跟你们的代理了解一下吗?象这样的一般是什么问题? ...

哈哈哈哈,有机会问问看吧~

一般都是直接代理商过来给你搞定,也没太多的时间去关注这个

网友:
怪不得这种便宜啊, 貌似有1 2千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哈,有机会问问看吧~

一般都是直接代理商过来给你搞定,也没太多的时间去关注这个 ...

二手的机器算是怕了,但对于一般的射频调试,还是很好用。所以还是想能搞好它。毕竟买时也不便宜。多谢兄台。

网友:
电源检查过吗?

网友:
二手机器心慌慌啊,听38哪里的人说重装系统只能用ghost

网友:
楼主搞定没有?

楼主:
没有搞定,只不过,有时重置或复位几次,又可以用一段时间,下次开机,又基本这样,不理了,现在暂时用得不多。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搞定,只不过,有时重置或复位几次,又可以用一段时间,下次开机,又基本这样,不理了,现在暂时用得 ...

Intel800的cpu么?这机器可是2012年才出厂的啊

网友C:
这机器都可以测试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tel800的cpu么?这机器可是2012年才出厂的啊

是650的CPU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机器都可以测试什么?

2.4G内的频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