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的坛,T430笔记本无线掉线,求解决方法。

楼主(2018-05-20):
1.此T430笔记本,不是在本网站买的,是×宝淘的。就是无线掉线,其他都很OK,用了2年多了。刚买来就是如此,当时没在意。

2.此笔记本使用的是Intel 6205网卡。

3.系统XPSP3,用联想官方的驱动试过,用驱动人生自动装的驱动试过,都掉线。

4.掉线的具体情况。有时自动掉线,自动连接。个别情况,自动断线,不连接了。一天好几次,至少每天2次掉线。跟路由器无论多近,都是这个情况。自动掉线的时候,同一路由器下的电脑,都正常。

5.网络上查了,查了很多资料,查了很久时间,没有解决。T430的笔记本,别人也好像有这问题,给出的方法有设置网卡的各种属性,但我试过了,都不见效。

6.买了个Intel 6300的网卡,安装后也是掉线。

7.此笔记本前后常连接过5个路由器,就其中一个似乎是OK,其他4个都明显掉线。

8.做为一个自认为工作多年的电工,现在实在无法解决。

这里是最后一根解决问题的稻草,请网友帮忙解决下,这是什么情况。

楼主:
换机的成本太高,各种软件要装,资料要转移,也是太费事了。

实在不行,只能使用外部的USB网卡了,或者买个5g路由器,用5g信号用着看下了。

网友A:
网卡的省电功能关闭了么?

网友:
买个USB无线网卡

网友:
换w7试试,或者别的接口扩展一个无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卡的省电功能关闭了么?

关了,试过了,没有用。

网友B:
不是供电有问题就是驱动有问题

网友B:
还有如果有人破解你的wifi也是会掉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供电有问题就是驱动有问题

能解释下,供电问题吗?

楼主:
不可能。IP冲突不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如果有人破解你的wifi也是会掉线的

没有人破解。

网友:
tp的路由器?

网友:
Tp的路由器偶尔遇到过dhcp不正常的问题。不过建议楼主买个ar的最新网卡换一下,可能要刷bios白名单。

楼主:
TP的用过,华为的用过,蒲公英的用过,都是如此。

网友:
引用 楼主:
TP的用过,华为的用过,蒲公英的用过,都是如此。

哦哦,我以前的笔记本连TP的路由器老师掉,连手机热点完全没事

网友:
去intel 换最新的驱动试试。  我的T460就用win7的时候发觉系统自带的驱动很烂,经常wifi信号巨好的时候无法联网。 后来更新驱动后好了

网友:
以前的联想V460也是这样。
估计是跟发热有关,,一旦掉线就要重启

网友:
如果动手能力强, 在淘宝上买支持5G的无线网卡,路由换成支持5G的, 自己的Mac也遇到在2.4G下经常掉线,换了5G,就没问题了。

网友C:
你是不是用的原装的螃蟹网卡?我的x230经常出现有限制的连接,上不了网,换了个英特尔的6300网卡,啥都解决了。下载速度还提升了五倍,记得换有fru的网卡,否则还得刷什么白名单,麻烦的很

网友D:
之前我有一台二手的X201,某宝卖家安装的win7,无线网卡刚开始还算正常,没两天也老是掉线,一掉就再也连不上,无线网卡图标处只出现个红色叉叉,若干天后才有机会再连上一会儿,用驱动精灵之类的更新也没用。卖家告诉我是X201系列的通病,搜了一下也是,有人说把无线开关焊上就好了,我嫌麻烦也没弄。后来装了个Ubuntu18.0.4,一切全都正常了,再也没掉线过,连续挂机下载几天都没问题,连之前设备管理器中没出现的蓝牙设备也都自动装好驱动了,好用得爽歪歪。

网友:
买个USB网卡。。。。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用的原装的螃蟹网卡?我的x230经常出现有限制的连接,上不了网,换了个英特尔的6300网卡,啥都解决 ...

请教什么是螃蟹网卡?这个网卡是T430自带6205。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之前我有一台二手的X201,某宝卖家安装的win7,无线网卡刚开始还算正常,没两天也老是掉线,一掉就再也连不 ...

我用的是XP,我同事的电脑硬件跟我一样,他的WIN7好好的。

网友:
怀疑驱动问题。换Win7/10试试吧。
我的430六年来7/8/10都很稳定

网友:
T430 12年买的全新,买来后光驱就没有正常过,经常没反应了,可能跟电源方案省电有关,折腾半天也不行。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

副路由器做无线扩展,有线连接笔记本的扩展坞。也就是说买了路由器、扩展坞,有线连接笔记本了。

结贴。

网友:
最终还是笔记本自带无线没解决问题啊。

网友(2018-07-19):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解决了。

副路由器做无线扩展,有线连接笔记本的扩展坞。也就是说买了路由器、扩展坞,有线连接笔 ...

请问啥叫副路由器?是否可以上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