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把一个.brd文件转为AD10能打开的

楼主(2018-05-21):
安装cadence 不成功,百度了很多也破解不了,没办法求助坛友,brd文件在附件,谢谢!!

网友A:
用阿里狗破戒大师,灰常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阿里狗破戒大师,灰常简单

我对你的敬仰之情如涛涛江水,绵绵不绝!! 软件是破解了, 发现那个文件的版本比较高,无法打开;

当然你说的软件可以安装新的版本,但现在用的是流量卡上网, 充了20G , 流量不够用

网友B:
咦,我前几天刚装了cadence也不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咦,我前几天刚装了cadence也不行了

你安装的是什么版本

网友B:
有个叫EAGLE CAD的可以打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叫EAGLE CAD的可以打开

你电脑安装有吗? 如果可以打开截图给我看下,能否转为AD10能打开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电脑安装有吗? 如果可以打开截图给我看下,能否转为AD10能打开的

阿莫上传个图片这么难么?

网友:
EAGLE CAD能打开,好象无刷电机驱动

网友C:
Cadence 16.6 可以打开

网友:
安装一下Allegro,然后用AD导入brd文件即可

网友D:
allegro 16.6打开木有问题,4层板。如: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dence 16.6 可以打开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allegro 16.6打开木有问题,4层板。如:

嗯,上面的坛友帮忙转换过来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