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一个DC/DC 5-24V输入,3.3V输出,2A以上输出!

楼主(2018-05-21):
1.大品牌,不要国产。
2.贴片封装,体积小(LM25xx系列个头大了),焊接容易的。
3.如果通过调整外围电路能输出5V的最好,目前打算用3.3V升压到5V

网友:
TPS5430 SOP8,5.5到36V输入,3A,输出可调。

楼主:
现在用的MP1584,当5V输入的时候3.3V输出有问题

网友:
mps有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MP1584,当5V输入的时候3.3V输出有问题

是不是3.3V不正常??你们有没有按照手册的说明做电路哦。Datasheet第14页

网友:
这款好用。

网友:
FR9833SPCTR 编带 零售价格/报价,产品图片,数据手册,规格参数 – 立创商城
http://item.szlcsc.com/166333.html   看看这个呢?台湾产的,6~32V 3A 340Khz同步整流0.925~16V输出,软启动低压过热保护。sop8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3.3V不正常??你们有没有按照手册的说明做电路哦。Datasheet第14页

MP1584要求压差3V以上,也想加一个二极管试一下,但觉得是个极限的应用了,而且纹波会很大。另外过电磁兼容也会有问题,所以想换一个方案

网友:
MPS找,有很多!!

网友:
还是找MPS,老牌子了,有很多选择

楼主:
目前用的MP1584,现在就是不能确认5V情况下,输出3.3V的情况是否长期稳定运行。能否控制纹波30mV以内,且电磁兼容可控。
有用在5V输入,3.3V输出的情况下吗?

网友:
TPS5430 SOP8,5.5到36V输入,3A,输出可调  +1

网友:
tps563200 3A

网友:
SX1308  不知道参数符不符合,自己看看~~~~~

网友:
KIS 3R33
里面的MP2407

网友:
mp9942,sot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