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P2359 长时间使用失效?

楼主(2018-05-21):
MP2359 做产品出去1,2年后,陆续损坏,故障为,经常无电压输出,12V输入,输出1.2V ,自问原理图没有问题,唯一可能原因是EN脚上拉倒VIN电阻 ,文档为100K, 我用了51K,这个有可能是原因吗? IC是正规渠道购买,应该不会是假货。

我再重复一下故障表现:一时开机没有电压输出,多尝试几次,可能偶然又会有。情况严重那些,是一只都无输出,无论试多少次,都无。

pcb

网友:
我也在用这个片子,价格便宜,纹波小,没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A:
批量用过这个片子,没有出现你说的这个问题,不过原理图比你多个二极管D6。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批量用过这个片子,没有出现你说的这个问题,不过原理图比你多个二极管D6。

我EN 脚用51K,不知道是否这个问题

网友B:
是否和电机驱动一起使用?如果和电机驱动一起使用,要注意浪涌超压问题。

网友C:
输入浪涌的概率比较大吧,特别前级采用的是AC-DC开关电源的。

网友:
这个二极管只是提高效率,并不是器件损坏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浪涌的概率比较大吧,特别前级采用的是AC-DC开关电源的。

我的是变压器输出,应该没有浪涌

楼主:
这个是提高效率用的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否和电机驱动一起使用?如果和电机驱动一起使用,要注意浪涌超压问题。 ...

没有电机,没有大幅电压波动。都是平稳的供电给一个DSP芯片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没有电机,没有大幅电压波动。都是平稳的供电给一个DSP芯片而已

输入有没有浪涌说不准的。安全起见,输入端加TVS是必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输入有没有浪涌说不准的。安全起见,输入端加TVS是必要的。

这个最高可以在24V 下工作喔,我现在才12V

网友:
多年前用过,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找原厂,让他们剖开芯片做分析

网友D:
24V转5V大量使用未出过问题
电路板设计不好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
MPS的  质量应该有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24V转5V大量使用未出过问题
电路板设计不好也容易出问题

你EN 脚的上啦电阻是多少?

网友:
请上PCB 布局。

网友E:
损坏的板子,换一下C56试过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有电机,没有大幅电压波动。都是平稳的供电给一个DSP芯片而已

变压器输出,简单的桥式整流吗,因为电网电压会有变化,桥式整流后很可能会有过电压出现

网友:
我也是24V转5V小批量试用一年多了也没有问题哦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EN 脚的上啦电阻是多少?

4.7K
低阻值电阻有助于抗干扰

网友:
MP2359绝对不存在你说的这个问题,这个应该是你的MP2359损坏的根本原因:

网友:
是不是输入电容离芯片太远了,我们用的在芯片输入脚边上要放一颗电容,输入最好串个小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4.7K
低阻值电阻有助于抗干扰

你24V输入,竟然用4.7K 更夸张,我12V都用51K还觉得有问题

楼主:
布局已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损坏的板子,换一下C56试过没有?

试过,没有作用。

网友F:
回到一块指针表修天下的年代:你把好的坏的芯片单独测量每个引脚对地脚的阻抗,看看好的坏的差别是在哪个脚,到底是使能脚坏了还是其他的

网友:
我一直也在用这块料,没出现你的问题,电路跟你差不多,我输入是12V

楼主:
引用 网友F:
回到一块指针表修天下的年代:你把好的坏的芯片单独测量每个引脚对地脚的阻抗,看看好的坏的差别是在哪个脚 ...

这个方法好

网友D:
输入电容和二极管通过一个过孔接地是最大的隐患,输入遇强干扰和过孔导电变差都是致命的。
续流二极管是有大电流流过的。
其他它还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应该只会影响性能。

网友:
个人认为这是做硬件的基本技能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入电容和二极管通过一个过孔接地是最大的隐患,输入遇强干扰和过孔导电变差都是致命的。
续流二极管是有 ...

过孔只是辅助,面层有大面积的铺地

网友G:
同意24楼,补3楼R3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G:
同意24楼,补3楼R3电阻。

3楼的R3? 是不是说错了

网友:
无输出时候的管脚电压和波形发出来看看

网友:
关注一下这个问题。我也用过类似的mps产品,印象还是挺好的

网友H:
电感值太小了。
去看看ti的参考设计,同样1.2m的工作频率下,ti的推荐电感量起码是msp的5-10倍!!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电感值太小了。
去看看ti的参考设计,同样1.2m的工作频率下,ti的推荐电感量起码是msp的5-10倍!! ...

你确定你看过TI的参考设计?
还是说你看的TI参考设计是山寨的?

我给你看看真正的TI参考设计
这个2.1MHz开关频率的用的2.2uH

这个1MHz开关频率的也就3.3uH

这个只有340kHz开关频率的,电感也就15uH!

你所说的要4.7uH的5到10倍是那个贵的要死、老掉牙的像是LM2596这种档次的芯片所用的电感吧?
开关频率低的可怕……
4.7uHx5=23.5uH
4.7uHx10=47uH
这个里面用的33uH才差不多是你说的范围内

网友:
开关电源一直是个麻烦事,设计是一回事,长期维护又是一回事。

网友H:
引用 网友I:
你确定你看过TI的参考设计?
还是说你看的TI参考设计是山寨的?

官方文档的确是这样,不过你可以用ti的设计软件试一试吧!
看他是不是会按datasheet的参数给你配置!!

网友:
引用 楼主:
过孔只是辅助,面层有大面积的铺地

二极管续流时,流过二极管的电流是不是只能从该过孔中流过?瓶颈在过孔这里,有大面积敷铜又有何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官方文档的确是这样,不过你可以用ti的设计软件试一试吧!
看他是不是会按datasheet的参数给你配置!! ...

废话!!写手册的和仿真软件用的库都不一样!!
还是那个问题,TI选电感怎么就4.7uH的5到10倍了??

网友:
楼主试过换芯片吗?把怀疑坏的芯片换到好的板子上,好的板子上的芯片换到坏的板子上。说不定是其他元件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