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typedef struct A A;用法的含义

楼主(2018-05-21):
最近在学习sqlite3,其中有一个sqlite3_stmt结构,找不到定义的地方。
只能找到 typedef struct sqlite3_stmt sqlite3_stmt; 这样的语句。
自己定义自己,实在看不懂它的作用,请教论坛大神指教。

网友A:
作用就是使用这种类型的时候不需要再写struct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作用就是使用这种类型的时候不需要再写struct

不过不能理解的事没找到真正定义这个结构的地方
这样定义了算什么呢?空结构指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过不能理解的事没找到真正定义这个结构的地方
这样定义了算什么呢?空结构指针? ...

不知道...

网友B:
哪里自己定义自己了?
是把struct sqlite3_stmt重命名成sqlite3_stmt了,看到没有,少掉了一个struct。struct sqlite3_stmt和sqlite3_stmt不是一回事,这就是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就是因为这么麻烦,所以C++中就改成一回事了。

楼主:
谢谢,字数补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哪里自己定义自己了?
是把struct sqlite3_stmt重命名成sqlite3_stmt了,看到没有,少掉了一个struct。stru ...

我也觉得奇怪,随便试了下居然编译通过,但是结构体本身并未定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奇怪,随便试了下居然编译通过,但是结构体本身并未定义。

哦,原来你们说的是这个啊。这个是C语言的不完整类型,只要你不实际用到它,它就不会报错。大致类似于这样:
extern int var;            // 声明变量,这个var变量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定义过
只要你不实际操作这个类型(分配空间)是不会报错的。你说可以定义指针变量?大概也对应于这样,一样不会出错:
int sz = sizeof(var);

或者简单的说,你直接声明
struct A;
再编译,同样是不会报错的。只是类型struct A是不完整的类型,无法用来定义变量。typedef只是取个别名,没有其他含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觉得奇怪,随便试了下居然编译通过,但是结构体本身并未定义。

试试引用一下。

没有使用到的东西,有可能编译器根本就没有去管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原来你们说的是这个啊。这个是C语言的不完整类型,只要你不实际用到它,它就不会报错。大致类似于这 ...

这样啊,
看来,楼主需要把有疑问的代码注释掉试试看

网友C:
tpyedef 啊 大哥们,不是定义,就是重起个名字而已,和define 一个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C:
tpyedef 啊 大哥们,不是定义,就是重起个名字而已,和define 一个效果。

typedef和#define 不是一个效果……不相信你定一个函数指针类型看看

网友:
c语言要带struct,c++就不用了

网友:
在c语言里面为了定义结构体时省写一个struct

网友D:
不透明指针  https://stackoverflow.com/questi ... r-defined-structure
  这里有楼主要的答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作用就是使用这种类型的时候不需要再写struct

西科大的?校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哪里自己定义自己了?
是把struct sqlite3_stmt重命名成sqlite3_stmt了,看到没有,少掉了一个struct。stru ...

我的问题是找不到真正定义的地方,这样定义起什么作用.

网友:
可能是放在了.c文件里定义了而没有放在.h里面 .h文件只做了声明 告诉外部文件有这个结构体

如果要想使用就得调接口函数,不能直接操作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是找不到真正定义的地方,这样定义起什么作用.

1.“找不到真正的定义”——没看过源码,这个只能楼主自己找了,用SI试试

2.“这样定义起什么作用”——这不是定义,是声明!(这个声明不占用存储空间,能编译通过)

很常规的操作,作用前面很多楼都有说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透明指针  https://stackoverflow.com/questions/3279683/never-defined-structure
  这里有楼主要的答案 ...

谢谢!还是你能理解我的问题。
看了关于透明指针的介绍,真是学无止尽啊

网友F: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是找不到真正定义的地方,这样定义起什么作用.

在 8 楼,takashiki 已经给出了答案。
这是写法叫做:不完整类型(incomplete type)。

你可以去搜索一下调用 struct sqlite3_stmt 或者 sqlite3_stmt 的地方,肯定都是以指针形式出现的。
也就说调用形式都是 struct sqlite3_stmt * 或者 sqlite3_stmt *。

编译器不需要知道 struct sqlite3_stmt 的定义,就可以用来定义一个指针,因为指针的 size 是确定的,对于 32bit 的平台,指针总是 32bit 的。

至于为什么要出现这么一个结构体定义,本质原因是为了封装、隐藏细节。
真正的结构体,会在内部定义,对外呈现的 API 接口,统一是 struct sqlite3_stmt * 或者 sqlite3_stmt * 的抽象类型。
换个角度来看,你可以视为是 void * 类型。这样应该好理解一点,只不过用 struct sqlite3_stmt * 或者 sqlite3_stmt * 的话,编译器会帮我们做静态类型匹配检查,代码的可阅读性也好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还是你能理解我的问题。
看了关于透明指针的介绍,真是学无止尽啊 ...

你错了,问题的本质是不完整类型。
不透明指针,只是封装作用的一种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F:
在 8 楼,takashiki 已经给出了答案。
这是写法叫做:不完整类型(incomplete type)。

谢谢,指教。
其实不完整类型也好透明指针也好,他们的作用是类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
其实不完整类型也好透明指针也好,他们的作用是类似的。

本质是靠不完整类型来支撑实现,这个才能解释你的为什么。
不透明指针只是一种别名解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西科大的?校友啊

是啊,你好校友

网友:
可以去查阅 C99 的手册,搜索 incomplete type。
我之所以说这么多,是想提醒你一下,分数应该送给 takashiki,我没记错的话,他较早给出了答案,只是你没看明白。

网友G(2019-04-18):
借楼问一下这个奇怪的struct。内容出自TI的HDC2010的官方驱动HDC2010.h
在这个HDC2010.h里面先后出现了这两行:而且HDC2010_Config之前没有定义过。
typedef struct HDC2010_Config    *HDC2010_Handle;
typedef struct HDC2010_Config {
    void const    *hwAttrs;
    void          *object;
} HDC2010_Config;
后面的HDC2010.c文件里面是这么使用的:
extern HDC2010_Config HDC2010_config[];
bool HDC2010_readRegister(HDC2010_Handle handle, uint16_t *data, uint8_t registerAddress)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借楼问一下这个奇怪的struct。内容出自TI的HDC2010的官方驱动HDC2010.h
在这个HDC2010.h里面先后出现了这两 ...

有完整代码吗?看不出关联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完整代码吗?看不出关联呢。

多谢楼上热心回复。应该就是不透明指针。
后来放弃了TI官方的 驱动,自己写了。
不透明指针等有空再看看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