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子哥教程中串口iap实验中有段代码看不懂?

楼主(2018-05-21):
void iap_load_app(u32 appxaddr)
{
        if(((*(vu32*)appxaddr)&0x2FFE0000)==0x20000000)
        {
                jump2app=(iapfun)*(vu32*)(appxaddr+4);
                MSR_MSP(*(vu32*)appxaddr);
                jump2app();
        }
}

问题:
1.检测栈顶地址是否合法为什么和0x2FFE0000 相与?
2. appxaddr地址为什么强制成*(vu32*)
3. jump2app这个虚函数是如何运行,什么是虚函数?

网友:
视频里面简单讲解,万一理解不了无所谓,会用这个即可。万用的跳转函数,st官方提供的。

网友A:
http://note.youdao.com/noteshare ... 943BF071CE0C9672E2F

网友:
楼上的写的真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note.youdao.com/noteshare?id=aa5c94228a2ee1a28216217dd4a9dcd9&sub=D68D7A17C5F04943BF071CE0C96 ...

3q,难得和问题匹配的这么好

网友:
多学学,多学学

网友B:
3. jump2app这个虚函数是如何运行,什么是虚函数?啥虚函数?哪里写的虚函数?这不就是个函数指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3. jump2app这个虚函数是如何运行,什么是虚函数?啥虚函数?哪里写的虚函数?这不就是个函数指针吗? ...

原子哥iap教程里是这样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note.youdao.com/noteshare?id=aa5c94228a2ee1a28216217dd4a9dcd9&sub=D68D7A17C5F04943BF071CE0C96 ...

厉害了,学习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