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联网实验室需要哪些仪器设备?

楼主(2018-05-21):
我们单位要建一个物联网实验室,让我想需要采购的东西。
想不出来......除了正常实验室需要的示波器,电流探头,功率测试设备,焊接调试设备。
求教论坛里各位大神,物联网实验室需要的仪器设备一般还需要配备什么?
往高端了来

网友:
来,搞一个能测 百兆  千兆以太网信号的,能测 2.4G wifi RF信号的,还有什么乱七八糟的 无线测试,高精度传感器测试!走起来! 恒温槽要不要,高低温试验要不,标准温度计要不要!

网友:
程控稳压电源    是德的

网友A:
首先是准备花多少钱。100万---500万可以买一点好的东西了。  50万一下就买点万用表 示波器  电源 信号发生器 频谱仪 就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是准备花多少钱。100万---500万可以买一点好的东西了。  50万一下就买点万用表 示波器  电源 信号发生 ...

小几百万要的

网友:
应该有个语录牌,24字贴上

网友:
钱多就搞个暗室。

需要做低功耗产品的话就得搞个  是德N6705B  N6705C直流电源分析仪或者   CX3300 系列器件电流波形分析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