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两根线,实现4种状态输入,用那种IC?

楼主(2018-05-22):
请教:两根线,实现4种状态输入,用那种IC?
  需要隔离的

网友:
四种状态 00 01 10 11 ?

我怎么感觉很平常啊

网友:
隔离用光藕啊。

网友:
光耦,adi磁隔。。。。好像是挺平常,随便都有啊~~

网友:
是不是还有带宽的考虑?

网友:
2-4译码器

楼主:
多谢各位的回复。我先看看2-4译码器先。

网友:
74HC138

网友:
楼主是不是没说明白啊,只有两根线,识别4个状态,用adc么。

网友:
两根线模拟个IIC出来,多少个状态随便整!

楼主:
74HC139,两路2-4译码器,满足的要求。 可惜没有一路的

网友:
i2c是3条线,可以选消防二总线类得东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