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DDS替换AD9834

楼主(2018-05-22):
有没有可以替换AD9834的DDS推荐?使用频段 7M--9M  领导让降本,国外与国产都可以,只要价格便宜不缺货,都可以先测试起来,求各位大神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二楼观摩

网友:
国产有dds?

网友A:
这货还有国产的?没听说过。。
不用ADI的话只能用CPLD搭吧,用8个io接r-2r网络,资料应该很多
mcu够快的话也可以用dma写gpio,再接r-2r。7-9M的话stm32f10x估计不行,168M的f4xx也许有戏?

如果对波形、频率步进要求都不高,也许可以用stm32f334的hrtim输出spwm来实现?

网友:
你找到了上来说声啊。我们都跟着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货还有国产的?没听说过。。
不用ADI的话只能用CPLD搭吧,用8个io接r-2r网络,资料应该很多
mcu够快的话 ...

都说了要降成本,你还推荐M4

网友:
引用 网友B:
都说了要降成本,你还推荐M4

万一人家原来就是M4呢。。

网友C:
没有dds的时候,信号产生整整一个柜子

网友D:
之前那个激光测距用到的芯片楼主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之前那个激光测距用到的芯片楼主可以了解一下

纯正弦波可以用那个,如果是其他信号就得dds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纯正弦波可以用那个,如果是其他信号就得dds了

9834我记得也不能改rom表把,也就是能输出正弦,方波,三角波

网友:
引用 网友D:
9834我记得也不能改rom表把,也就是能输出正弦,方波,三角波

三角波就难住其他方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有dds的时候,信号产生整整一个柜子

没听懂....

网友:
用门电路搭的DDS啊!

网友F:
dds都不会便宜,你的领导要么无知,要么就是准备裁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dds都不会便宜,你的领导要么无知,要么就是准备裁员了。

换方案了,准备上400-600M的单片机搞~~~~勉强够,不知道行不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