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驱动直流有刷电机频率太低,会不会导致电机容易坏

楼主(2018-05-22):
用的 50HZ的频率驱动电机,电机没有什么异响,但是容易坏,有些碳刷那里也打火,  电机一坏,导致电流加大,12V 供电电压拉低了,单片机不工作,一会又重新上电工作

网友A:
试着给电机并个电解电容,耐压尽量高

网友B:
为何用50Hz的频率去驱动DC电机?
1,DC电机碳刷打火一定有的,换质量好的电机看看;
2,增加过流保护线路。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用50Hz的频率去驱动DC电机?
1,DC电机碳刷打火一定有的,换质量好的电机看看;
2,增加过流保护线路。 ...

样品是个小电机,但是后来客户换成用大点的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着给电机并个电解电容,耐压尽量高

并个电解电容的目的是什么呢

网友C:
碳刷打火 要对电机并联瓷片电容 104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碳刷打火 要对电机并联瓷片电容 104就可以了。

需不需要串接个电阻呢,估计并个104电容会改善很多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需不需要串接个电阻呢,估计并个104电容会改善很多吧?

你试试。

楼主:
试试,怕试几个试不出来,因为现在这个问题也不是全部都是这问题,概率比较大,我把电机拆开来看过,怀疑是碳刷打火太严重,把电极烧坏了,估计也没有烧坏,有碳在上面,从而使得2个电极之间短路了,短路造成电流过大,12V1A适配器保护住了

楼主:
该怎么试?

网友D:
百度火花消除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百度火花消除电容

估计消除了火花会好点

网友E:
加电容,提高开关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加电容,提高开关频率

芯片是OTP的芯片,所以已经不能提高开关频率了,只能考虑加电容了,但是加多大的电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