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一款低功耗的单片机

楼主(2018-05-22):
最近有一个项目要求是:终端MCU每天发送3次数据给服务器,是由电池供电(3节2500mah),要求设备发送完数据进入睡眠,设备可以持续工作6个月以上

才去更换电池,通信是由GSM的流量卡发送,所以现在主要是MCU的选型,而且还要开发周期短,之前选择了一款PIC 18F45K80  因为它20 nA睡眠模式  300 nA看门狗定时器在睡眠模式下运行

,但是问题是这款单片机的开发资料我找了一下都没有什么资料,不利于开发。所以请做过低功耗的项目或者了解这一块的回复一下。谢谢

网友A:
STM8L  哈哈        超低功耗

网友B:
低功耗首选MSP430啊,资料也多。

网友C:
这个单片机的睡眠功耗更低。

网友:
低功耗是MSP430的强项。

网友D:
MP430,目前有个项目用到,也是需要QSM上传数据到服务器,需要撑18个月

网友E:
我觉得这个项目中只要是有休眠功能的单片机就行,相对于运行电流,休眠时刻的几UA个几nA没什么实际区别的。

网友F:
低功耗系统选PIC单片机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你得熟悉。快速开发PIC单片机的话,mplab有个mcc的配置软件,可以加速设计,就是不知道支不支持你这款单片机。

网友:
stm8l151k4t6

网友G:
引用 网友F:
低功耗系统选PIC单片机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你得熟悉。快速开发PIC单片机的话,mplab有个mcc的配置软件,可以 ...

那还不如直接msp430,avr之类了,有gcc

网友:
msp430G2001,flash手册写的是0.5k,实际上是2K,

楼主:
引用 网友A:
STM8L  哈哈        超低功耗

STML8做低功耗,有做过吗??能发点芯片参数过来参考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单片机的睡眠功耗更低。

我就想知道你从哪里获取的中文手册的。。呵呵我找了很久这个类型的资料。。很少

楼主:
引用 网友G:
那还不如直接msp430,avr之类了,有gcc

我也想过要用MSP430来做。。但是对比功耗参数来说确实是PIC的要低,,担心后期MSP430供电达不到时间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低功耗系统选PIC单片机是没有问题的,只是你得熟悉。快速开发PIC单片机的话,mplab有个mcc的配置软件,可以 ...

说实在的,,我真不熟悉这款单片机,,之前接触的是51,STM32这类的。mplab有个mcc的配置软件可以实现快速开发,,是有接口或者例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这个项目中只要是有休眠功能的单片机就行,相对于运行电流,休眠时刻的几UA个几nA没什么实际区别的。 ...

UA和Na不是相差很大的吗。。如果只是达到休眠每天唤醒3次。。电池能达到6个月就和好啦。

楼主:
引用 网友D:
MP430,目前有个项目用到,也是需要QSM上传数据到服务器,需要撑18个月

你们需求是每天要上传多少次数据?也就是唤醒多少次?电池的容量是多大?能达到18个月那很牛了。。确定下来可以告诉一下我用的MSP430的哪一款芯片。。我也是觉得430的开发资料要多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功耗首选MSP430啊,资料也多。

我也考虑过,,只是没有做过这样的电池支持6个月。。选430就是这点担忧

网友H:
推荐瑞萨,做水表要求用8年呢。

网友:
引用 网友H:
推荐瑞萨,做水表要求用8年呢。

8年抗战。。。

网友:
ua级别的就足够了,2500mAH可以500ua连续放电6个月以上了。。

网友:
avr的单片机休眠电流也比较低,以attiny44为例,数据手册中掉电模式下,看门狗开启时为10uA,加上外围器件耗电,做到30uA以下估计可以,要开发快,可以用arduino开发环境开发,也可以arduino +gcc混编,移植也快,就是单片机老了点。
如果不考虑跑任务时的电流(avr单片机好像最低也得有2-3mA),市面上的主流单片机估计都可以做到uA级的休眠电流需求,就看楼主的想用那种类单片机了,是成本、性能,还是s 易开发?

网友:
  可以用stm32L系列的

网友:
随便找一款带睡眠(<10uA)的MCU都应该可以满足你的要求吧?当然和你三次数据的长度也有一点关系。

网友I:
楼主只要稍微计算一下,就知道你这个要求,但凡带低功耗功能的单片机都能上了!
假设单片机睡眠电流 10uA(够大了吧,是个片子再带LDO都能做到比这个低了),6个月的耗电:6*30*24*10uA= 不到 0.05 AH ,跟你 7.5AH 的电池一比,才耗了不到百分之一的电,直接忽略不计了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只要稍微计算一下,就知道你这个要求,但凡带低功耗功能的单片机都能上了!
假设单片机睡眠电流 10uA( ...

我的需求上还带了一个GSM的设备,ADC检测电池的剩余电量。。估计这俩个的运行耗电会大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STML8做低功耗,有做过吗??能发点芯片参数过来参考一下吗?

STM8L的芯片停机功耗实际可以小于1uA,资料号称400nA,但有一个条件,就是所有IO口必须设置成输出并置低,所以你外围电路设计一定要注意,只要有一个IO口不符合,马上几十几百uA妥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需求上还带了一个GSM的设备,ADC检测电池的剩余电量。。估计这俩个的运行耗电会大一点。 ...

各位大佬的意思是,单片机的睡眠电流(uA)不是影响你6个月续航的主要原因,真正影响的是工作电流!

网友:
pic16f946怎么样,可以在水表上用好几年

网友:
这种项目,MCU要有时钟功能,或者0.5秒唤醒的HALT模式,不能用SLEEP模式。大把这种MCU,只是通用的MCU一般不行。

网友:
官网找个demo板,都会有相关资料提供的,但是可能不是同一颗的,大同小异。

网友J:
不能加快太阳能充电板吗?你的功耗本来就不大,加个充电电路,或者你能不能增加一个备用电池盒,再做个切换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能加快太阳能充电板吗?你的功耗本来就不大,加个充电电路,或者你能不能增加一个备用电池盒,再做个切换 ...

太阳能充电板也在需求里的。。。但是功耗需求支持也要先满足六个月

网友K:
HY16F184 有客户用在433通讯上,自带高精度adc

网友:
我之前做过,不是考虑单片机功耗,而是用一个带闹钟唤醒的RTC

网友:
apoll单片机 35ua/Mhz 10ua/Mhz ,极低功耗,哈哈,contex m4核

网友L:
PIC 很多带L的都可以吧? 参考下PIC16LF193X

网友:
引用 网友K:
HY16F184 有客户用在433通讯上,自带高精度adc

宏康这个也很有特色,价格如何?

网友M:
MSP430,我一个9V叠层电池工作了一年多,才600mAH的那种,每秒钟唤醒2次,带液晶显示。

超低功耗的设计,是计算出来的,并且要非常严格的安排好各种中断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L:
PIC 很多带L的都可以吧? 参考下PIC16LF193X

像这种PIC 16F系列的会不会停产呀,,很老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M:
MSP430,我一个9V叠层电池工作了一年多,才600mAH的那种,每秒钟唤醒2次,带液晶显示。

超低功耗的设计,是 ...

想问一下你用的是msp430的哪一款。。。还有就是带液晶显示的工作电流是多大呀。。我这个项目主要好电的是GSM模块据说上百毫安。。比较烦

楼主:
引用 网友D:
MP430,目前有个项目用到,也是需要QSM上传数据到服务器,需要撑18个月

你们需求是每天要上传多少次数据?也就是唤醒多少次?电池的容量是多大?能达到18个月那很牛了。。确定下来可以告诉一下我用的MSP430的哪一款芯片。。我也是觉得430的开发资料要多很多。。回复一下你的MSP430的型号谢谢

网友:
小壁虎EFM32了解一下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们需求是每天要上传多少次数据?也就是唤醒多少次?电池的容量是多大?能达到18个月那很牛了。。确定下 ...

MSP430F5438,一个小时上传一次数据,7节2500mah18650电池

网友:
直接拿熟知的单片机系列里带休眠功能的就好了,只要支持6个月而已,主流的市场,基本上每家都有自己的低功耗系列。
过分的考虑单片机功耗,不如考虑一下如何选择和优化GSM模块、选择哪款电池来的实在。不要电池的内阻消耗比单片机还高,那就嗅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你用的是msp430的哪一款。。。还有就是带液晶显示的工作电流是多大呀。。我这个项目主要好电的是 ...

430系列的单片机低功耗都能在几UA的,但是你工作电流这么大,低功耗完全失去优势了。

网友:
msp430 stm8l

网友:
松翰的 看看呢

网友:
stm32也有很多低功耗型号,个人感觉做低功耗MCU只占小部分,其他部分电路也有很大优化空间

网友:
简单看,你这根本不需要低功耗单片机,随便一个stm32f0系列都可以,停机电流都是uA级别,内部RTC定时或者GPIO、模拟比较器中断触发唤醒即可,你需要的是计算每天整个系统需要的开机次数、开机运行的电流和持续时间,这个功耗一般会远远高过单片机每天停机模式的持续功耗。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问一下你用的是msp430的哪一款。。。还有就是带液晶显示的工作电流是多大呀。。我这个项目主要好电的是 ...

没有发射的,就纯采集显示。

大概三五十微安。

楼主:
引用 网友D:
MSP430F5438,一个小时上传一次数据,7节2500mah18650电池

可以问下MSP430带GSM工作的电流最低是多少呀?感觉耗电最大的就是这一块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能加快太阳能充电板吗?你的功耗本来就不大,加个充电电路,或者你能不能增加一个备用电池盒,再做个切换 ...

太阳能充电板边充电边耗电的话,对电池的损耗很大呀

网友:
我这太阳能厨房秤就用这种芯片的.

CSU8RP1001  芯海 太阳能芯片 (只有裸片)
4×14 的 LCD 驱动
ADC 24 位分辨率,有效精度 15 位
低电压检测(LVD)引脚(内部提供 2.4V、2.5V、2.6V、2.7V、2.8V、3.2V 、3.6V 电压比较
内置温度传感器

正常模式 1mA@1MHz 2mA@4MHz(工作电压
3.3V);
— 休眠模式下的电流小于 3.0uA

网友:
感觉比较省事的就是太阳能加充电电池。
其实我感觉更多功耗在GSM模块上。单片机这边的功耗,是可以计算的。没有必要一定选择最小功耗的芯片。

网友N:
楼主的要求我打个比喻,比如他家装了个2000瓦的电热水器,需要配一个省电的定时器,每天控制电热水器开3次,每次1小时。问找个最省电的定时器

网友O:
引用 网友N:
楼主的要求我打个比喻,比如他家装了个2000瓦的电热水器,需要配一个省电的定时器,每天控制电热水器开3次 ...

我也有这种感觉,gsm是很耗电的

网友:
我们公司是代理商,有技术支持,如果需要可以联系我,QQ:251566208,电话:13915545338 贾巍巍

网友:
楼主打算用什么电池?普通锂电池,就是放6个月估计也剩不了多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O:
我也有这种感觉,gsm是很耗电的

gsm模块多加电一秒钟估计都比单片机一天的低功耗还大了

网友:
同意楼上,其实是GSM模块耗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