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AMCNC-04切割1.6mm厚的线路板用什么规格的铣刀?

楼主(2018-05-23):
使用AMCNC-04切割1.6mm厚的线路板用什么规格的铣刀?     主轴转速多高较合适?  走刀速度?mm/min.  先表示感谢!

网友:
如果是边缘切割,用玉米刀比较好,其实一般的铣刀也都可以,注意铣刀材质一定是高速耐磨的,别用单刃刀。

网友:
我用单刃刀1.5的觉得不错,切出来的是颗粒,少很多粉尘,至今没断过刀;玉米刀之前切割的时候断过两把。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