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V与3.3V通信电平装换简易电路,求分析

楼主(2018-05-23):
这个电路是一家4G模块厂商给的pdf中截取的。4G为1.8V接口,MCU为3.3V接口,两者连接采用三极管转换,这种方式应该算共基极用法吧?与通常的OC方式相比,这个电路的优势是同相,劣势是没有电流放大能力,当然在电平转换领域也不需要电流放大。
除此以外,共基极的接法相对共射和共集接法,还有什么优点呢,速度能快一些吗?
这个电路标称的是低于460kbps都可以使用,我没实际测试过OC连接方式,所以请教各位

网友A:
就是这么巧,EC20这个模块刚好在用, 建议楼主用IC转换电平吧,成本没高太多,速率不受限与460满足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这么巧,EC20这个模块刚好在用, 建议楼主用IC转换电平吧,成本没高太多,速率不受限与460满足要求 ...

您说的对。可是我的数据很少啊,大概只有30k左右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对。可是我的数据很少啊,大概只有30k左右

那三极管足够用了,30用到哪的?

网友B:
三极管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建议去掉基极电阻上的电容。电阻可以适当取小些。

网友C:
1T34,,SOT23-5,很好用啊~~~专业IC,干这事~~

1.8V→3.3V,用一颗就好了;
3.3V→1.8V,奢侈点再来一颗,省点就电阻分压下,再省点串个电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1T34,,SOT23-5,很好用啊~~~专业IC,干这事~~

1.8V→3.3V,用一颗就好了;

价格啊,1T34,0.88元一只。两只三极管0.12元。您可能是感觉4G都上了怎么还在乎这个价格,其实我只是拿这个电路举例,不同电平转换的例子。
另外串电阻这事,我还真不知道电流耐受能力与电阻的匹配关系咋选,第一次看到这么干的是周立功ARM7的demo板上3.3V到5V连接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极管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建议去掉基极电阻上的电容。电阻可以适当取小些。 ...

具体用法和容值对速率的影响,我也不太清楚

网友:
三种基本接法中共基极确实是最大带宽的

网友(2021-09-11):
参考一下。

网友:
我一般拿这个转12vLOL

网友D:
用nmos,d接一个3.3上拉,然后接3.3 io。g直连1.8电源。s直接接1.8io。mos带二极管。选好vth1.8的mos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用nmos,d接一个3.3上拉,然后接3.3 io。g直连1.8电源。s直接接1.8io。mos带二极管。选好vth1.8的mos ...

哇这个描述太抽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哇这个描述太抽象了??

楼主的图片,把三极管替换为mos就是了。原理是一致的。优点mos电流能力强,饱和压降小,使用也简单不需要计算电流。

ps部分

加入图片

网友:
PCA9306DCUR国产|直接兼容MS4553S双向电平开关芯片

网友:
三极管 最好选用结电容较小的高速开关管,高低温有的还过不了,如果追求可靠  还是选一个国产的电平转化芯片吧,这样踏实。

网友:
带方向的电平转换菜靠谱

网友:
还是用电平转换器吧,现在有国产的了,上次被这个电路坑的比较惨,用的三流厂家的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