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照片上这个5个引脚的是什么芯片 求大神告知

楼主(2018-05-23):
求助 soic8的是看门狗 照片上旁边这个5个引脚的是什么芯片 求大神告知

楼主:
丝印是VF

网友:
74LVC1G14 看看

楼主:
soic是max813l 硬件看门狗 这个不太像是施密特触发反向器 74LVC1G14, 会不会是电源芯片?

网友A:
74LVC1G14GW 这个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74LVC1G14GW 这个太多了

请教下这里,74LVC1G14GW在看门狗旁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
请教下,74LVC1G14GW在这里起什么作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这里,74LVC1G14GW在看门狗旁起什么作用的?

整形  抗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