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525调试退出出现: Error: Encountered an improper argument

楼主(2018-05-23):
Keil525正式版本的高亮功能,还有宏定义显示非常好,但是就是在调试模式退出后出现: Error: Encountered an improper argument!网上找了多种方法,就是解决不了,在KEIL525PRE版本也是这个问题。现在每次调试后:就是调用任务管理器关一下,而且KEIL配置不能保存,CPU占用率也特别高。在之前的:KEIL523就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
碰到同样的问题,在调试退出时出现,程序卡死但关不掉,只能结束任务。楼主找到解决方法说一声。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A:
貌似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貌似 keil v4的就没有这个问题出现,自从 keil v5 之后就有了

目前解决的方法就是直接关闭 任务管理器后重新启动了,谁有更好的办法可以分享一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貌似很多人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啊,貌似 keil v4的就没有这个问题出现,自从 keil v5 之后就有了

目前解决 ...

装5.23

网友:
我也遇到了,关调试的时候清除断点,再退调试就不会报错了

网友:
在官网查了一下,Keil自身的问题,说是在下一个版本会修复。

“Error: Encountered an improper argument”的解决方法:https://www.yiboard.com/thread-834-1-1.html

网友B:
前两天有个讨论帖说这个事情的。
试试把工程放到非中文目录下,最好连空格也不要有。工程名也别用中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前两天有个讨论帖说这个事情的。
试试把工程放到非中文目录下,最好连空格也不要有。工程名也别用中文…… ...

没有什么用,我已经试过了,有时还是会出现同样的错误

现在只能期待 keil 以后的版本解决了

网友:
我用ST-LINK的SWD会出现这个问题,把速度从4M降到1M就好了。

网友:
我换成5.23版本就没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2019-02-23):
我这也与到这个问题,好像和程序的工程有关系,我开发板带的工程就不出,用我自己的程序工程硬件仿真一直出。

网友C: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点有二:

1、官方说明: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4036.htm

     如果出现这种情况的话,将工程放在桌面路径下,工程名不要有中文会好很多, 路径深或者有中文,都会造成这种情况。

2、退出调试的时候,如果使用断点了,务必清除所有断点,再退出,否则也会造成这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点有二:

1、官方说明:http://www.keil.com/support/docs/4036.htm

对的,现在的工程没有中文名不好办,所以现在都是调试退出清除所有断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