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批处理添加失败?

楼主(2018-05-24):
再IAR编译后, 修改bin文件名为编译的当时的时间。
做了一个批处理,如下,命名为rename.bat,放在exe下面,单击可以处理,放在IAR里面就提出错误了,有什么办法没?
批处理的内容:
@echo off
set a=./Project.bin
set yy=%date:~0,4%
set mm=%date:~5,2%
set dd=%date:~8,2%
set tm=%time%
set hh=%tm:~0,2%
set mn=%tm:~3,2%
set ss=%tm:~6,2%
set value=%yy%%mm%%dd%%hh%%mn%%ss%
rename "%a%" "%value%.bin"

网友:
关注,我也遇到一样的问题,单独运行批处理没有问题,但是IAR编译之后调用就不行。

网友A:
先注意一下批处理实际执行时,当前目录(%cd%)是否一致。

网友B:
在批处理的开始加上这一句
cd /D %~dp0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注意一下批处理实际执行时,当前目录(%cd%)是否一致。

set a=./Project.bin

这句不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批处理的开始加上这一句
cd /D %~dp0

加了后:
cd /d %~dp0
set a=./Project.bin
set yy=%date:~0,4%
set mm=%date:~5,2%
set dd=%date:~8,2%
set hh=%time:~0,2%
set mn=%time:~3,2%
set value=%yy%%mm%%dd%%hh%%mn%
rename "%a%" "%value%.bin"

可以通过编译:
但是生成的   周四 218051523.bin
应该是        201805241523.bin

楼主:
搞定了!
是系统时间多了一个 周四
~0,10% 周日 2018-06-24
改成一下就可以了
-------------------------------------------------------------------
@echo off
echo %date%
echo %time%
cd /d %~dp0
set a=./Project.bin
set yy=%date:~3,4%
set mm=%date:~8,2%
set dd=%date:~11,2%
set hh=%time:~0,2%
set mn=%time:~3,2%
set ss=%time:~6,2%
set value=%yy%%mm%%dd%%hh%%mn%
rename "%a%" "%value%.bin"
在IAR里面option:build-action 中 post-build command增加:
$PROJ_DIR$\Debug\Exe\rename.bat $EXE_DIR$ $CONFIG_NAME$
就可以自动编译出带时间的bin文件
版本号可以自己在红色字符更改:
set value=AAAAA-%yy%%mm%%dd%%hh%%mn%

网友:
感谢楼主
还能够编译出带那个电脑名的相关信息吗?

多地方的电脑,都不知道最新的在哪台电脑弄的了。

网友:
这个很有用,一直摸索都没有成功,涨知识了

网友:
这个好,很实用谢谢

网友:
这个好,很实用谢谢,同时想问问MDK编译器是怎么弄的

网友:
这个好,很实用谢谢,同时想问问MDK编译器是怎么弄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是系统时间多了一个 周四
~0,10% 周日 2018-06-24

我按照你这个编出来的文件名是:

8-0611102559

年就出现一个8,不是2018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按照你这个编出来的文件名是:

8-0611102559

@echo off
echo %date%
echo %time%
cd /d %~dp0
set a=./Project.bin
set yy=%date:~0,4%
set mm=%date:~5,2%
set dd=%date:~8,2%
set hh=%time:~0,2%
set mn=%time:~3,2%
set ss=%time:~6,2%
set value=V1.0-%yy%%mm%%dd%%hh%%mn%
rename "%a%" "%value%.bin"

好了

网友(2019-07-05):
引用 网友B:
在批处理的开始加上这一句
cd /D %~dp0

大赞~~~~

网友:
谢谢各位,我也正需要,之前尝试过多次都没成功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是系统时间多了一个 周四
~0,10% 周日 2018-06-24

多谢分享!

网友(2019-08-09):
验证成功,不过不想把rename.bat放在EXE目录下

网友:
感谢楼主,都不知道还有这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