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054Z波形捕获率测试

楼主(2018-05-24):
测试了一直以来疑惑的数据,最后发现,实际测试比标称的最大30k更高,达到了60k,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测试设备:Rigol DS1054Z,DG1032Z,泰克DPO2014B
测试过程:DG1032Z输出10M正弦波,DS1054Z测试这个10M信号,Triggerout给DPO2014B。
在官方给定的最大捕获率条件时,测试到了Triggerout为60k

深度选择自动,显示类型为点

楼主:
列个测试结果
时基、波形捕获率、采样率、存储深度
5ns      24k、1G、60
10ns    34k、1G、120
20ns    31k、1G、240
50ns     60k、1G、600
100ns   23k、1G、1.2k
200ns   13k、1G、2.4k
500ns   5.7k、1G、6k
1us       2.9k、1G、12k
2us       1.47k、1G、24k
5us       594、1G、60k
10us     297、1G、120k
20us     287、1G、240k
50us     216、1G、600k
100us   107、1G、1.2M
200us   54、1G、2.4M
500us   19、1G、6M
1ms      19、500M、6M
2ms      15、250M、6M
5ms       9、125M、7.5M
10ms     5.8、50M、6M
20ms     3.5、25M、6M
50ms     1.4、10M、6M
100ms    0.77、10M、12M
200ms    0.4、5M、12M
500ms    0.16、2M、12M

楼主:
有个感觉,认真分析示波器的采样率、存储深度、捕获率,对理解其工作方式,还是有帮助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列个测试结果
时基、波形捕获率、采样率、存储深度
5ns      24k、1G、60

顺便把DS4054的也贴上去,便于记录比较
对比发现,500ns时基以上,捕获率均低于10k,不知道是不是泰克/是德的高端货也这样呢?

楼主:
结论:20ns或者更小时基的情况下,DS4000系列才比DS1000Z系列捕获率高了几倍,较大时基的情况下,基本相同。

网友A:
请教下,为什么DS1054Z在5ns时的捕获率比在500ns时的捕获率低呢?看4054基本上是依次递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下,为什么DS1054Z在5ns时的捕获率比在500ns时的捕获率低呢?看4054基本上是依次递减的。 ...

24k比5.7k低?

网友A:
不好意思,看错了,是50ns时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好意思,看错了,是50ns时基。

这东西真不好说是什么情况,麦科信平板的标称最大捕获率非常高,但只在一个时基下能达到,两侧都衰减的非常快。那个图我实在是找不到了
而且Rigol这个值也只能说是一个常规的值,其实它并不是等间距持续这么高速率的,中间总有一些间隔比较长的时候。

网友:
是的,一般示波器标称的参数都是能达到的最大值,哪怕只有一个档位或某特定条件下的最大指标,进口机也是这样。
比如在慢速时基下,捕获一次持续的时间就很长了,捕获速率是很难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