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使用N76E003,发现IO不够用,有谁使用过N76E003复位脚当...

楼主(2018-05-24):
准备使用N76E003,发现IO不够用,还差1个IO口才够用,准备用这个芯片的复位脚设为输入脚用,去掉外部复位,不知这样用有没有什么隐患?

网友:
与其它IO口复用应该可以。

网友A:
针对N76E003,好像用NULINK连接必须有RESET,或者是连接时短接一下复位,要不都连接不上去。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针对N76E003,好像用NULINK连接必须有RESET,或者是连接时短接一下复位,要不都连接不上去。你可以 ...

P2.0复位脚下上接一个10K电阻,配置为输入,用作输入来检测外部电来,可以正常烧录下载程序,试了个流水灯程序,感觉程序也可以正常跑。就是不知道批量生产有没有什么隐患?不知有没有坑?

网友:
建议做输出IO

网友B:
还不用加一个芯片了,想164指类的

楼主:
谢谢,没有IO口多了,还需要一个输入口。看到芯片外部复位脚也可以做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不用加一个芯片了,想164指类的

谢谢,加个164当然可以,但板子小,不大好放,也想省点成本。

网友C:
可以作为输入口用的,但要注意平时的状态,最好一直为高,难得有信号时为LOW,否则在工作时可能不能ICP。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作为输入口用的,但要注意平时的状态,最好一直为高,难得有信号时为LOW,否则在工作时可能不能ICP。 ...

谢谢,我在这个复位输入口上串有一个10K的电阻再边接到外部输出器件上,估计对ICP影响水大.ICP烧录是直接在复位口上,估计这个问题不会大大。就是怕工作过程中不稳定 。

网友D:
RESET可以用输入。    我之前用了    没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RESET可以用输入。    我之前用了    没啥问题

谢谢,如果有人用过批量没问题,那就放心了。

网友E:
我也是RESET作为输入脚,量产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RESET作为输入脚,量产没问题

谢谢,批量过就很好地验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也是RESET作为输入脚,量产没问题

RESET不是可以设置为上拉吗? 做按键是不是 上拉电阻都可以省去了?

网友F:
用过。没发现啥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过。没发现啥问题。

谢谢,那就放心了

网友(2020-03-04):
标记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