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GBT驱动电源老是烧,请帮忙分析下

楼主(2018-05-24):
目的是将24V电源隔离后的正负电源去驱动IGBT,目前状况是产生-12V的DCDC模块老是烧毁,故障表现为输入端短路,模块型号为B2412S-2WR2,单路输出,带短路保护,金升阳的模块,LC商城买的,已经烧毁几个了,实在想不出什么原因,第一次用,没啥经验,希望大师能指点下

楼主:
电容没画,图上为临时画的,实际电路中各种滤波去耦电容都有的

网友A:
额,你的2415和2412是隔离电源吗……

网友A:
我就觉得,你24V输入怎么输出15V和-12V的

网友B:
看图应该烧,不烧才怪!

网友:
没毛病呀,大家有谁看出来毛病了?

网友:
为什么要-12V?
关断不需要-12V啊

楼主:
IGBT关断不需要负电源可以?之前没搞过,没经验,有的资料上说最好要,关断速度快,电源模块是金升阳的隔离DCDC,带输出短路保护,按理输出短路也不会烧,24V电源是正品的明纬开关电源,这个电源可以保证没问题,DCDC输入短路后,明纬的这个开关电源处于输出打嗝保护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图应该烧,不烧才怪!

能解释下哪里会烧吗,有可能性的地方也算,现在是DCDC模块已经烧几个了,抛开成本不谈,稳定性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你的2415和2412是隔离电源吗……

DCDC是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觉得,你24V输入怎么输出15V和-12V的

DCDC是隔离的,参考电势你仔细想想就能明白了

楼主:
IGBT是LC买的FGA25N120ANTDTU-F109 管装

Vce=1200V,Ic=50A,Vce(sat)=2V
IGBT 类型:NPT 和沟道
电压 - 集射极击穿(最大值):1200V
电流 - 集电极(Ic)(最大值):50A
脉冲电流 - 集电极 (Icm):90A
不同?Vge,Ic 时的?Vce(on):2.65V @ 15V,50A
功率 - 最大值:312W
开关能量:4.1mJ(开),960μJ(关)
输入类型:标准
栅极电荷:200nC
25°C 时 Td(开/关)值:50ns/190ns
测试条件:600V,25A,10 欧姆,15V
反向恢复时间(trr):350ns
封装/外壳:TO-3P-3,SC-65-3
安装类型:通孔
供应商器件封装:TO-3PN

网友C:
当你U1导通时,是不是就+15V与-12V就短路了?按电路看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具体还要看U1是什么型号。不理解你为什么要这样接+-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你U1导通时,是不是就+15V与-12V就短路了?按电路看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具体还要看U1是什么型号。不理解你 ...

IGBT驱动器为专用的光隔离驱动器,图上画的是等效电路,最大峰值4A驱动能力,上下臂,只会导通一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当你U1导通时,是不是就+15V与-12V就短路了?按电路看可能就是这个原因,具体还要看U1是什么型号。不理解你 ...

因为IGBT的回路电压和控制信号的电压压差比较大,200多伏,肯定要隔离的,而且IGBT处于电势高端,直连100%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IGBT的回路电压和控制信号的电压压差比较大,200多伏,肯定要隔离的,而且IGBT处于电势高端,直连100 ...

你有没有查一下,当你U1导通时,与+15V与-12V会通过U1短路,你图上是有很大的可能的,基本就是这个原因。
U1是什么型号?

网友D:
电路图不完整无法确定,估计是igbt导通时高压从+vo进入电源模块,反向击穿肖特基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路图不完整无法确定,估计是igbt导通时高压从+vo进入电源模块,反向击穿肖特基 ...

电源模块隔离的1.5kV,IGBT回路电压最高300V,肖特基大电流的耐压不够,换成1.2kV的超快恢复二极管,测了,续流二极管没击穿或短路

网友:
模块电源应该加电容,另外每个模块电源加对应稳压管,防止电源倒灌,试试;其实正负电源可以用24V虚拟出一个中点,+15,-9;

网友:
你这分析电路一点诚意都没有
没有莫元就算了,连图都是临时拼一个出来。。。

网友E:
igbt我们公司用,导通电压是15v,关断电压是-7v,你这个igbt电流也不是很大,应该可以不用负压关断,你甚至可以用光耦达一个自举电路驱动啊,光为驱动一个igbt你就用两个电源模块,除非是对成本不敏感,或者比较重要的场合,否则,我肯定不会这么干,至于你的模块为什么烧,没电路,也分析不出来个啥

网友:
没实际电路,分析个屁

楼主:
引用 网友E:
igbt我们公司用,导通电压是15v,关断电压是-7v,你这个igbt电流也不是很大,应该可以不用负压关断,你甚至可 ...

谢谢,我直接0电平关断看看

网友:
igbt关断时,0V是悬空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有没有查一下,当你U1导通时,与+15V与-12V会通过U1短路,你图上是有很大的可能的,基本就是这个原因。 ...

说的有道理,支持。

网友:
这样的看不出来有什么问题,图纸详细点才能分析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源模块隔离的1.5kV,IGBT回路电压最高300V,肖特基大电流的耐压不够,换成1.2kV的超快恢复二极管,测了 ...

我是说电源模块内的整流输出二极管

网友(2018-09-10):
引用 网友C:
你有没有查一下,当你U1导通时,与+15V与-12V会通过U1短路,你图上是有很大的可能的,基本就是这个原因。 ...

U1应该是两个管子组成的推挽输出,上下管不能同时导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