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DELL U2414H显示器维修咨询

楼主(2018-05-24):
故障现象:
        1、正常视距黑屏、无显示;凑近看,背光很弱闪烁,隐约看到PC桌面;
        2、插拔电源线时,可以看到隐约的LOGO显示;
        3、多次插拔信号线、电源线,不可恢复;
        4、昨天晚上正常使用,发生故障前,信号线、电源线没有任何移位和碰触;
        5、已使用4年又2个月;

个人判断,可能故障:
        1、背光灯烧了,但能隐约显示,能说明所有灯管没有烧完;
        2、背光驱动电路故障;

目前,个人觉得还可以抢救一下,还有维修价值,不知道是否有相关网友,维修或拆解过这款显示器,能否提供一定的帮助?

楼主:
第一关:外壳怎么拆?没有螺丝,缝隙尝试翘了撬,不行。暂时不想弄成坑坑洼洼的

网友:
都是用卡子固定的,要么自己拆,要么花钱请别拆,总之要破处的。

网友:
显示器平放,面冲上,手指从顶部沿接缝处插入掰开

网友:
灯管烧了,或者是灯管驱动器烧了,外壳可以用废弃的银行卡翘。

网友:
修的意义不是很大,直接换台二手27-32寸显示器比较靠谱,不折腾

网友:
自己搜一下,很多拆的,不难。

网友:
以前修过一个LG的,背光驱动一个MOS坏了

网友:
搜型号+拆,就有了

网友:
戴尔的显示器看来不靠谱呀,我的刚刚过保一个月,昨晚翘了....左半边发红,闪烁,出现水波纹,颗粒感增强.显示模糊. 公司电脑也是经常坏显示器,还很明显的是屏坏.下午买了一块二手驱动板等到货测试一下看是板坏还是屏坏.

网友:
1. 灯管坏了。
2. 驱动管损坏。一般是MOS管坏。

网友:
在苏州的话拿过来我帮你免费修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