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99se,pcb和sch功能模块丢失

楼主(2018-05-24):
protel99se,非正常关闭时,出现新建文件时没有了pcb和sch的功能图标,打开pcb和sch工程时里面的pcb和sch不能识别,
软件重装了一样,注册表手动删除了也没用,上次出现过一次,搞不好只能重装系统,这里不想重装,各位有遇到过吗,谢谢
图片怎么上传不了了,点图片和附件,没反应

网友:
最好能上个图

楼主:
在回复里可以

网友:
有时候99的DDB文件过大后,会有异常,需要用99自带的修复功能。
试试下面的修复

楼主:
谢谢回复,不是ddb工程文件原因是全部文件都这样,是打开pcb和sch文件的模块丢失,就像windows按装了写字板程序,写字板文图标件就变成了写字板程序的图标,卸载了写字板程序,文件图标就变成未知文件的图标

网友:
在4楼的图上有Server菜单,在里面启动对应的服务即可。以前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重装吧。99SE经常出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

楼主:
图标变样了的

楼主:
不好意思,图片贴不上了

网友:
99se\System\Dbdrvs.EXE把这个装一下试试,可能是你装了新的版本

网友:
还在用99SE,就不想装个AD试试?

楼主:
谢谢,图片现在怎么贴啊

楼主:
找到图片选项了,没装新版本,每次都是protel没关,直接关机这样

网友(2019-04-21):
麻烦了,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重装protel99没有用。疑惑中...

网友:
ad容易出现这问题.99se可以重启几次,不行重装

网友:
应该是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有时 .PCB文件打不开,有时能打开但左侧没有封装库,添加完后也没显示。重装protel99没有用。疑惑中...

网友(2020-06-28):
那个问题请问怎么解决了?

楼主:
重装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