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备注,才能保证LQFP48封装实际加工时阻焊一致?

楼主(2018-05-25):
这两个都是四层板,
可能嘉立创的工程处理的人不同,
有些人喜欢引脚间直接开窗,
有些人喜欢把阻焊变大,并保留。

这是源文件的图,此封装从来没变过。

楼主:
之前在一博电路贴片的时候,他们反馈回来的IQC异常报告就有这一项。
他们认为焊盘之间,理应有阻焊油。

楼主:
貌似沉金板和无铅喷锡板,嘉立创的处理标准也不同。
记得沉金板好像都被开窗了。

关于这个,嘉立创有没有内部执行标准?

网友:
要看管脚之间的空白间距,不同的pcb厂工艺不同,记得以前有个工厂要求焊盘之间的空白间距至少9mil才能做阻焊桥。

网友:
我觉得你要看soldermask层实际的gerber吧。

网友A:
客编是多少,让帮你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客编是多少,让帮你查一下

86180A

网友:
这个还是和工艺有关,做阻焊桥相对难度要大一些,下单特别强调要做阻焊桥

网友B:
引脚间字符层画一条线就ok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引脚间字符层画一条线就ok

字符是可以偏很远的,远不如绿油精确,要是刚好印到焊盘上,就只能报废了

网友C:
出gerber也会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出gerber也会这样吗?

自从知道他们用的CAM350? 不兼容一些字体之后,
我就只出gerber了

网友D:
除了gerber以外的格式都是坑

网友:
引用 网友D:
除了gerber以外的格式都是坑

gerber也是可以改的,例如阻焊开窗大小,丝印盖焊盘等厂家都有可能做改动,出gerber只是减少厂家给你做PCB转gerber时可能出现的错误而已。

网友E:
这个有一种可能,你留的阻焊桥距离是不是刚好在JLC的工艺边界上,这时候JLC就可做可不做了。要做可能就会缩一点。
那么有2种解决办法,第一,找JLC商量。能不能给你按照你的桥做出来。
第二,换可以做更小阻焊桥的厂。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有一种可能,你留的阻焊桥距离是不是刚好在JLC的工艺边界上,这时候JLC就可做可不做了。要做可能就会缩 ...

客服打电话过来,一一对过了。

阻焊桥符合他们要求的3mil,我的是4mil了。

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有些员工处理工程,喜欢直接删阻焊桥。

以后要备注才能保证不删。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服打电话过来,一一对过了。

阻焊桥符合他们要求的3mil,我的是4mil了。

好吧,那也只能备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客服打电话过来,一一对过了。

阻焊桥符合他们要求的3mil,我的是4mil了。

不用备注,不能靠备注解决问题,有问题反馈给我们,我们会查处相关责任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备注,不能靠备注解决问题,有问题反馈给我们,我们会查处相关责任人 ...

这样我就放心了。

备注太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客服打电话过来,一一对过了。

阻焊桥符合他们要求的3mil,我的是4mil了。

这些员工应该扣奖金

网友(2018-11-16):
0.25焊盘  0.3阻焊 做出来就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