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性价比最好的Cortex-M0/M3 MCU是哪个牌子?

楼主(2018-05-25):
之前在论坛里面看到一个国产的(不是灵动微)比较便宜,现在想找又想不起来名字了。

目前有哪些价格比较好的品牌呢?

楼主:
刚发完贴,有搜到了,名字叫 “ 纳瓦特 NV32F100”。 有人了解其真实价格和质量吗?

网友:
华芯微特 新唐

网友A:
纳瓦特NV32F100我在用.想玩的话,我有多余的板子.

网友:
质量,稳定性如何

网友:
华芯微特到底怎么样啊,有用过的吗?16位ADC和多串口很有特色

网友:
纳瓦特。。。。上海话里,瓦特=坏掉

网友B:
我也在用,不知道为什么flash为什么死活写不进去,例程可以,上了rtx系统就卡死了。其他的没有发现问题,或许是我搞错了吧。

网友:
这算广告嚒?

网友:
样品测试过,个人觉得用得不爽

网友:
同问 华芯微特的片子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在用,不知道为什么flash为什么死活写不进去,例程可以,上了rtx系统就卡死了。其他的没有发现问题,或 ...

读写flash有没有做任务保护?因为它的flash整页擦除需要几个ms,很有可能导致系统死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纳瓦特NV32F100我在用.想玩的话,我有多余的板子.

多余的板子怎么处理,是空PCB,还是做好的PCBA,想玩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余的板子怎么处理,是空PCB,还是做好的PCBA,想玩一下。。。。。

是成品板.全焊好的板子

网友D:
同问华芯微特
SWM050有TSSOP-8的,应该是现在除了沁恒CH554E(MSOP10)以外,非QFN封装的MCU里体积最小的了。
但问题是这货的外设。。。uart/spi/i2c/pwm全都没有。
CH554E的外设很全,有USB,不过是8051核心的。

不知道别家还有没有类似的~

网友E:
好像纳瓦特这个m0容易锁死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像纳瓦特这个m0容易锁死

NMI引脚接4.7K上拉电阻.

网友:
纳瓦特没有DMA

网友F:
同问,华芯微特的怎么样?m4的带tft接口才10元出头。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同问,华芯微特的怎么样?m4的带tft接口才10元出头。

华芯微特M4 100PIN现在还没出来吧?

网友:
哦,64脚的m4看有卖。

网友:
64脚的华芯微特m4是不带lcd驱动跟sdram的

网友:
刚刚买了,华芯微特的小板,正在试。感觉资源很多,特别是硬件除法,旋转坐标计算模块 ,其他M0,好象没有。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纳瓦特NV32F100我在用.想玩的话,我有多余的板子.

可靠吗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G:
可靠吗这个芯片

兼容飞思MKE02,目前就做MODBUS从站和逻辑控制.还没发现什么问题

网友:
还有那个性价比更高不。

网友:
性价比难道不是stm32最好吗?

网友:
先说应用方向,再说性价比

网友H:
GD32系列了解下,之前用于消防电源箱主机,比STM32便宜挺多。。。

网友I(2019-02-20):
引用 网友H:
GD32系列了解下,之前用于消防电源箱主机,比STM32便宜挺多。。。

gd32f130比同规格的STm32f030还要贵五毛

网友J:
引用 网友I:
gd32f130比同规格的STm32f030还要贵五毛

最近我在看华芯微特,很适合用在马达控制。。。

网友I:
引用 网友J:
最近我在看华芯微特,很适合用在马达控制。。。

我最近也在找带比较器和运放的M0+ M23 M3比较便宜的,目前看到华大有,但是不知道价格。花心维特在哪可以买到?

网友:
这不能叫性价比,只是便宜。看应用场合 结合具体需求

网友:
灵动微也不错,主要看量了

网友:
我不用STM32F103 ,改用GD32的原因是:GD32F103好像耐操一些。不容易坏。
另外I2C好像不容易锁死。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同问华芯微特
SWM050有TSSOP-8的,应该是现在除了沁恒CH554E(MSOP10)以外,非QFN封装的MCU里体积最小的了。 ...

。。。我曹,这些全没有,难道只有GPIO和AD.

网友D:
引用 网友K:
。。。我曹,这些全没有,难道只有GPIO和AD.

SWM050? AD也没有,有两个TIMER,还有看门狗。其他全没。

网友K:
引用 网友D:
SWM050? AD也没有,有两个TIMER,还有看门狗。其他全没。

好奇这样的资源卖多少钱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最近也在找带比较器和运放的M0+ M23 M3比较便宜的,目前看到华大有,但是不知道价格。花心维特在哪可以 ...

这个不知道啊!。。我没有接触过厂商。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好奇这样的资源卖多少钱

1.x, 差不多也是最便宜的cortex了
而且有tssop-8的小封装,也算个优势
(不过8位机有不少tssop-8或sot23-6的,片内资源还多一些)

网友K:
引用 网友D:
1.x, 差不多也是最便宜的cortex了
而且有tssop-8的小封装,也算个优势
(不过8位机有不少tssop-8或sot23- ...

几条腿的  八位机只要几毛

网友:
引用 网友K:
几条腿的  八位机只要几毛

几毛钱的一般是兼容PIC的OTP吧,flash的多少要贵一点。

网友L:
引用 网友H:
GD32系列了解下,之前用于消防电源箱主机,比STM32便宜挺多。。。

無論是新出或是舊的產品,沒感覺比ST的便宜多少,而且資源比ST的降級了一些。

网友I:
引用 网友L:
無論是新出或是舊的產品,沒感覺比ST的便宜多少,而且資源比ST的降級了一些。 ...

主频比stm32高,但是价格也比stm32高,我之前对比过gd32f130和stm32f030,同规格gd32贵五六毛

网友:
灵动微比较便宜

网友:
华大HC32F003性价比无敌...

网友M:
引用 网友I:
主频比stm32高,但是价格也比stm32高,我之前对比过gd32f130和stm32f030,同规格gd32贵五六毛 ...

这个GD贵点正常,毕竟是M3内核。

其它号称兼容的肯定比ST/GD都要便宜些。

只是,这个兼容,有比较大的水份,目前来说,GD算是兼容比较好的,去年似乎又冒出一家,其它的就算了,算起来只有这两家兼容性比较好而已。

但在性能方面,虽然都是arm内核,但设计水平导致和ST比还是有些差距,除了GD(在SRAM中跑程序)性能会较好,其它都要比ST差,除了我们将要推出的

先放个大概的性能对照图:
F030/F031/F042:

F103:

网友:
引用 网友M:
这个GD贵点正常,毕竟是M3内核。

其它号称兼容的肯定比ST/GD都要便宜些。

期待早日面世!目前用的stm32f0系列,主频偏低,想跑到72M去,想换gd32试试结果采购发现成本更高,也没批下来

网友(2019-04-23):
华大,航顺,灵动。。

网友:
引用 网友N:
GD所谓兼容的我认为不是的,至少以前用过不敢直接跑STM32的程序,特别是USB,所以后来还是当时新的产品,用 ...

航顺芯的可以,你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N:
GD所谓兼容的我认为不是的,至少以前用过不敢直接跑STM32的程序,特别是USB,所以后来还是当时新的产品,用 ...

GD450, 他们的FAE直接发给 F429的程序,直接跟我说,不要用他们自己的库,就当429开发就好了,我也是醉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你试了如何?能否直接用ST的?我认为没可能

哈哈,实际上,我用了1年多了,有任何问题,我都是找F429,甚至大部分时间,我都忘了它是F450,实际上它是F429。。硬件蛋疼的,非要上这颗片子,我只好随波逐流。。
但是实话实说,GD32的片子,并不便宜,好象网上有人爆它的大LFASH问题。。

网友:
灵动 MM32L051 打了一块板,不知怎么JLINK不能发现目标MCU。用stlink能发现目标MCU,但一样不能下载, 不熟悉的MCU看来不能随便整。

网友P:
引用 网友M:
这个GD贵点正常,毕竟是M3内核。

其它号称兼容的肯定比ST/GD都要便宜些。

啥时候会出来啊

网友Q:
貌似国内各大芯片设计公司都在做pintopin STM32的产品,一个公司专攻那么一两款

网友:
引用 网友O:
哈哈,实际上,我用了1年多了,有任何问题,我都是找F429,甚至大部分时间,我都忘了它是F450,实际上它 ...

大  flash  实际应用手册中有说明。 不过也是宣称的flash 和st说的flash  有区别。

网友M:
引用 网友P:
啥时候会出来啊

现在正在封装厂,五月中旬会有封装片

网友M:
引用 网友Q:
貌似国内各大芯片设计公司都在做pintopin STM32的产品,一个公司专攻那么一两款 ...

Pin2pin简单,二进制兼容不容易,号称100%的更是扯蛋,我们的除了二进制兼容,性能最高

网友P:
引用 网友M:
现在正在封装厂,五月中旬会有封装片

排队等样片,支持ST-LINK不,还是要用自己的debugger

网友R:
引用 网友M:
Pin2pin简单,二进制兼容不容易,号称100%的更是扯蛋,我们的除了二进制兼容,性能最高 ...

希望能有PGA,COMP+DAC
每个比较器配DAC,8bit也没关系,12bit更好
PGA还是非常有用的
最近找了一些型号,发现同时带上面几个模块的非常少,部分8-bit才有
大多数器件模拟方面就带个ADC,比较不方便还占用pcb面积

网友Q:
引用 网友M:
Pin2pin简单,二进制兼容不容易,号称100%的更是扯蛋,我们的除了二进制兼容,性能最高 ...

你们是谁,好几家都能直接用ST-LINK下载程序,在线仿真

网友M:
引用 网友P:
排队等样片,支持ST-LINK不,还是要用自己的debugger

不支持v3,好像v3不支持所有兼容的MCU

网友:
引用 网友R:
希望能有PGA,COMP+DAC
每个比较器配DAC,8bit也没关系,12bit更好
PGA还是非常有用的

那就不是全兼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Q:
你们是谁,好几家都能直接用ST-LINK下载程序,在线仿真

我们也可以!

但ST-Link V3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M:
不支持v3,好像v3不支持所有兼容的MCU

支持V2就可以了,哈哈,不错

网友:
看来国产的cortex芯片价格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