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驱动24位ADC ADS1278和W5500遇到疑似干扰的怪问题

楼主(2018-05-25):
使用STM32驱动24位ADC ADS1278和W5500网络通信遇到疑似干扰的怪问题:
1、STM32在中断里面获取ADC的8通道数据,并通过串口输出查看,OK。
2、复位并初始化W5500,STM32在中断里面获取ADC8通道数据,并通过W5500发送给网络助手查看,数据错误,表现为数据都是00.
3、仅仅复位W5500,STM32在中断里面获取ADC8通道数据,并通过串口输出查看,数据错误,表现为数据都是00.偶尔会输出CH8通道的数据,前面7个通道的数据都是00.

原理图和PCB都上传:

楼主:
第一次使用这款ADC,使用双面板验证下功能,没想到。。。

楼主:
顶起:W5500的3.3v电源和地都是单独布线的。

网友A:
管脚复用冲突了吧

网友B:
这算什么干扰,先查代码,先让一个正常工作,其他代码屏蔽,然后慢慢添加代码,看看添加到哪个地方会出问题

网友C:
尽量不要在中断里操作SPI设备,除非你的编程经验非常丰富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尽量不要在中断里操作SPI设备,除非你的编程经验非常丰富

中断频率20K,在中断里面操作SPI2连续读取24字节数据。
这样有什么问题吗,请大神明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算什么干扰,先查代码,先让一个正常工作,其他代码屏蔽,然后慢慢添加代码,看看添加到哪个地方会出问题 ...

你说的对,我原来也是担心STM32配置有误,所以就像你说的那样先屏蔽掉关于W5500的多有代码,这时ADC数据正常,
但是只要让W5500复位后,其他操作5500的代码都屏蔽,这时ADC数据就不正常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中断频率20K,在中断里面操作SPI2连续读取24字节数据。
这样有什么问题吗,请大神明示,谢谢。 ...

中断频率比较高啊,spi速度是多少,来得及读出来吗?有没有超中断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中断频率比较高啊,spi速度是多少,来得及读出来吗?有没有超中断

5500没有工作时,读出的数据是正常的。SPI时钟18MHZ

网友:
先看下代码吧,全是零的结果,不是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脚复用冲突了吧

操作ADC使用了SPI1, 操作5500S使用了SPI2,
我也查了几遍代码,应该没有冲突啊

网友:
这明显操作问题吧,哪有这样的干扰

楼主:
问题解决了,跟大家汇报一下:果然是程序设置问题,IO口设置有冲突,另外跟ADC电源控制有关的IO口,在一个子程序里面没有设置速度参数==低级错误。

网友:
好。吃一堑长一智

网友:
特像软件问题    ;硬件问题,可以用示波器看看.

网友E(2018-10-09):
最近也在调w5500和ads1274,w5500的spi通信会被ads1274的中断所打断,程序就死掉了,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pcb怎么没覆铜

楼主:
第一版,只是测试基本功能。
方便飞线,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也在调w5500和ads1274,w5500的spi通信会被ads1274的中断所打断,程序就死掉了,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 ...

我没掉进这个坑哦, 看看是不是哪里有冲突。
你出坑了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没掉进这个坑哦, 看看是不是哪里有冲突。
你出坑了吗???

后来换了stm32f4,搞定了,而且读取的时候用了DMA,这样不会出现伪值。我用的8M的晶振,输出是15.6k,stm32f103速度处理不过来。

网友:
ADS1278的时钟必须连续,普通单片机不得行,你仔细看手册,如果时钟中间有任何停顿或变频率,就必须用同步引脚重新同步。

网友(2019-09-21):
研究学习下。。也要做个24位的ad

网友(2020-02-25):
ADS1274配STM32不错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最近也在调w5500和ads1274,w5500的spi通信会被ads1274的中断所打断,程序就死掉了,不知道楼主是怎么解决 ...

能介绍一下你的ads1274产品吗?有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F:
能介绍一下你的ads1274产品吗?有需求

主控F407, ADS1278,八路差分输入,11.0592有源晶振作为ADC时钟,W5500以太网,SDIO驱动SD卡存储。DS1302独立时钟。
微信 HZKJ6688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控F407, ADS1278,八路差分输入,11.0592有源晶振作为ADC时钟,W5500以太网,SDIO驱动SD卡存储。DS1302 ...

八路差分输入,每一路ADC的采样率能跑到多少(实测)?

网友:
引用 网友F:
能介绍一下你的ads1274产品吗?有需求

一个项目上使用的,没做产品卖

网友:
也有可能是布局布线的问题

网友(2020-05-04):
引用 网友E:
后来换了stm32f4,搞定了,而且读取的时候用了DMA,这样不会出现伪值。我用的8M的晶振,输出是15.6k,stm ...

如果ADS1274连续采样,采用SPI-TDM模式的话,意味着MCU不断进入DRDY下降沿中断去收ADC的数据,哪里还有时间去把收到的数据发给W5500呢?这是我迷惑的地方。

网友:
最好把代码发上来,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