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063定时电容(Ct)问题请教

楼主(2018-05-25):
34063定时电容(Ct)问题请教

使用输入电压是 19v-30v  使用电感为 220uH  定时电容为:80pF(推荐电路:470pF)     实际测试开关频率为 200kHz左右(推荐是:100kHz)。
现在批量出货,偶尔有,输入直接到输出直通情况产生。

请问,大家如果频率调的超过厂家标称的最大频率,会产生什么样严重后果?

楼主:
没人,回复。自己顶下

网友:
应用笔记上有不同拓扑下祥细的计算公式和算例。楼主很多参数、要求都没说,你让大侠们怎么回答你?

网友A:
频率太高了,一般用220pF的电容,另外输出输入电容至少100uF

网友B:
况且我好像记得手册上写的是不大于100kHz,为什么要用在200kHz?缩减后续的滤波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况且我好像记得手册上写的是不大于100kHz,为什么要用在200kHz?缩减后续的滤波电容? ...

对的,当时想提高频率。让纹波变小。
后来发现,提高频率没有什么用。纹波没怎么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频率太高了,一般用220pF的电容,另外输出输入电容至少100uF

为什么输入电容要这么大,100uF

另外说下,34063做电源,真不是什么好东西。不是开关PWM方式的。

大家以后尽量不要用,现在只想先解决目前的情况。

网友:
没什么好不好,有的时候低成本高可靠性是追求目标,至于工作效率是其次的。

网友C:
工作电流大吗?芯片发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作电流大吗?芯片发烫吗?

输入电压较高的时候,容易产生

自行分析:当负载一定的时候,由于电压的升高 Q1的开关导通时间减少。流过的电流偏大。导致Q1 短路烧掉。

楼主:
Ct电容,一般不能太随意给出的。
上图是手册的推荐容值。频率高产生的Q1损耗就大。

网友:
频率过高,Q1开关损耗过大,发热导致损坏

正规的34063还是很皮实的,不建议超额使用

网友:
Q1不够时间关闭

楼主:
感谢提醒,还请再明细点  说下原由。

网友:
三极管开关速度慢,损耗大,发热大。要是管子一直在线性区游走的话,还会引起不稳定
另外,这种老土控制方式的开关电源靠增大电感或者增大输出电容对于控制纹波基本没用
话说楼主为啥要用34063啊?这个方案目前成本优势基本不明显了,芯片不贵,但是电感和电容就值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