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什么控件能实现这样的效果?

楼主(2018-05-26):
(图片)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A:
似自带的datagrid哦 .net 里面有,vc应该也可以用

网友:
扔掉VC吧
实在不行试试BCG第三方控件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似自带的datagrid哦 .net 里面有,vc应该也可以用

我用的是VC6.0开发的

MFCGridCtrl   和  datagrid   哪个强?

网友B:
MFCGridCtrl更灵活,不过所有功能要自己写代码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MFCGridCtrl更灵活,不过所有功能要自己写代码实现

有什么控件代码实现简单的?

网友:
VC6,都要一个代码一个代码的Key

网友:
XListCtr, ListCtrl, gridctrl,比较接近

网友:
VC直接调用EXCEL

网友:
在vb6 vc6 年代最方便的网格控件是 true dbgrid  ,直接绑定,然后几个事件。不过上面的应用ado + datagrid 够用了。vc6做这个事真够折腾的。

网友:
用VC做太折腾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什么控件代码实现简单的?

VC6没有直接用就能实现的,只能网上找找相似的,然后自己改,麻烦归麻烦,代码都是自己写的,用着放心

网友:
实际上这种在表格里显示复选框也行 可能好实现一些

网友:
看着很像是MFC+第三方BCGControlBar,选用Office风格

楼主:
准备用  MFCGridCtrl  + VC6   实现

网友C:
尽然还有用VC6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尽然还有用VC6的。。。

老程序维护!

网友:
vc开发效率低呀

网友:
呵呵,这个是不是VC自带的空间可以实现的。肯定是用组合控件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