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点原子】LORA模块 SX1278模块 无线串口模块资料下载

楼主(2018-05-26):
正点原子官方淘宝店铺:
http://openedv.taobao.com
资料下载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aIlXLYuahADYuOd76QgHw
ATK-LORA-01无线串口模块特点:
①,工业频段:433Mhz免申请频段
②,多种功率等级(最大100mW)
③,多种串口波特率、空中速率、工作模式
④,支持空中唤醒功能,低接收功耗
⑤,双512字节环形FIFO
⑥,内置看门狗,永不死机
⑦,频率410-441Mhz,提供32个信道
⑧,接收灵敏度达-136dBm,传输距离>3000米
⑨,自动分包传输,保证数据包的完整性

网友A:
待机功耗好像高了一点

网友:
要是能mesh组网就好了。

网友B:
100mW,距离真的能到3km?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00mW,距离真的能到3km?

我估计这是待机时的功耗吧,发射时肯定不止这点功率。。。

网友:
3km应该是没有遮挡才能实现吧

网友:
能穿几堵墙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待机功耗好像高了一点

你们买的模块是多少的?
我们买了淘宝上销量最高的两家店铺的模块测试,待机功耗基本在7~9ua,和我们这个差不多持平。

楼主:
能穿多少墙倒是没测试过。
这个和周边无线干扰也有一定的关系。
我们测试的3KM是无遮挡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0mW,距离真的能到3km?

可以的
测试条件:
无遮挡,最大功率输出,低速模式(2400波特率)

网友D:
无线速率19200,应该没有3km这么远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可以的
测试条件:
无遮挡,最大功率输出,低速模式(2400波特率)

100mW的还是不敢用   担心对同板子和整机其他、周边的传感电路   影响较大

网友:
什么时候,出485口的,买232 和485转换模块成本有点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无线速率19200,应该没有3km这么远吧

是的,19200到不了这么远,速率和距离成反比.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mW的还是不敢用   担心对同板子和整机其他、周边的传感电路   影响较大

输出功率可以设置的,不一定都是20dB输出.

网友E:
引用 楼主:
输出功率可以设置的,不一定都是20dB输出.

原子哥   有在战舰板上测试过,跑AD采集程序,当LORA发射的时候,对ADC采样的尖脉冲的影响吗?
之前这个我自己玩其他模块的碰到过,跟他们技术也沟通过,都在说加屏蔽罩,可是加了后   效果还是不明显     后来方案就换了,现在倒也想   再试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原子哥   有在战舰板上测试过,跑AD采集程序,当LORA发射的时候,对ADC采样的尖脉冲的影响吗?
之前这个 ...

LORA发射时不要用ADC采样,等发射完再采样

网友:
原子有NB-IOT的模块吗

网友:
做1301吧。。。。。组网多机。。。。。
LORA穿墙能力不行。
大草原是它施展身手的地方。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LORA发射时不要用ADC采样,等发射完再采样

有道理但没有这么简单,比如室内有10只模块(实际工况可能更多),假设整个网络中(信道有相同的也有不相同的),其中1#作为主机,另外2#~10#作为从机,问题是1#主机上的发射时间和采样时间都可以通过mcu程序控制,但是控制不了何时会收到有效通讯距离内(比如3KM的模块)的射频信号交叉辐射,这个同样会影响ADC采样,之前也试过滤波,效果很一般(几乎没用)。
如果单独靠编码来解决    又太有局限性
不知这里有没有和我碰到类似问题的朋友(可能会有更好的方案),后来因为这个  放弃了一个无线收发方案,如有好的解决办法的   还请多指教和交流!

网友:
非常不错啊,赞一个

网友F:
这能做什么?  主要应用在哪里?

网友:
si4010没人搞吗?待机搞好10nA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估计这是待机时的功耗吧,发射时肯定不止这点功率。。。

SX1276最大增益20DB  不是0.1W嘛

网友:
没有加pa的吧? 可以双向传输吗

网友:
关注一下 这个模块

网友H(2018-07-16):
最近正在用这种模块,目前有个问题:
许多商家都号称休眠电流很低,进入休眠很快,但是目前根据我的测试
A家的模块,从休眠唤醒到能正常工作需要59ms,数据发送完成后设置休眠到实际进入休眠需要45ms;
B家的模块,根据他家技术人员的测试,都需要29ms.

说明书提到的是1ms(除非我理解错误).

不知楼主的模块咋样?

网友:
我所采用的模块上有两个输入IO(MD1,MD2),用于MCU设置模块的工作模式.
他们技术人员的意思是:需要软件消抖!!!!!

网友:
居然也出lora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最近正在用这种模块,目前有个问题:
许多商家都号称休眠电流很低,进入休眠很快,但是目前根据我的测试
A家的 ...

不放心就用裸模块,你自己处理一切,这样就能达到芯片手册的值了。比如亿佰特的E19。我们用了几年的透传模块,今年就换成裸模块了。
如果用别人做好的透传模块,就只能问这个商家了,看芯片手册没用。射频芯片又不是你控制,是别人的代码控制的,别人怎么做你又不知道,或者他也说不清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不放心就用裸模块,你自己处理一切,这样就能达到芯片手册的值了。比如亿佰特的E19。我们用了几年的透传 ...

也可能不是他们说不清,而是故意不说清。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能做什么?  主要应用在哪里?

远距离通信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SX1276最大增益20DB  不是0.1W嘛

20db就是100mw

网友E(2018-09-26):
引用 网友I:
不放心就用裸模块,你自己处理一切,这样就能达到芯片手册的值了。比如亿佰特的E19。我们用了几年的透传 ...

你一般选什么频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一般选什么频段的?

433兆频段

网友(2018-10-26):
组网后,一个区域,某个模块发送数据时,能否判断区域内

网友J:
其他模块正在发送,防止同信道多发送数据错乱

网友:
买了两个试了试 在工业园内,有几道墙挡着,19200下通讯距离才50米

网友:
引用 网友J:
其他模块正在发送,防止同信道多发送数据错乱

别人说可以用CAD和rssi综合判断,但是我这样做的效果不好,也许是我处理不行

网友:
目前无线模块要是能从硬件上解决这种通讯竞争就好了,不然软件做处理太繁琐

网友:
做过一个项目,城市环境:20dB(100mw),2400Bps下,5KM表示无压力~~

网友:
模块性能如何?

网友K(2018-11-26):
请教下楼主,这个的待机功耗真可以达到9uA吗,我之前买了睿迪无线的SX1278模块,没有带MCU控制的,好像怎么设置都达不到9uA这么低啊,不知道是模块问题还是设置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K:
请教下楼主,这个的待机功耗真可以达到9uA吗,我之前买了睿迪无线的SX1278模块,没有带MCU控制的,好像怎么 ...

实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100mW的还是不敢用   担心对同板子和整机其他、周边的传感电路   影响较大

你好,国标是100mw 吗?

网友L:
引用 网友I:
不放心就用裸模块,你自己处理一切,这样就能达到芯片手册的值了。比如亿佰特的E19。我们用了几年的透传 ...

兄弟,你用的谁家的裸模块, 能推荐一下不!

网友:
引用 网友L:
兄弟,你用的谁家的裸模块, 能推荐一下不!

成都亿百特

网友(2019-06-14):
请教一下   如果接收端用这个串口模块    发射端自己做驱动     我看串口模块的无线速率最大可设为19.2Kbps   而在我的驱动里面没有这个参数可以设置   感觉应该是跟扩频因子和带宽有关   请问这两个参数跟前面的无线速率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啊

网友(2019-10-27):
楼主,我在你店里买了一对这个模块用于单向通讯,其中发射端需低功耗应用,有2个问题请教,谢谢!
1)模式2休眠状态能不断电切换到模式0吗?
2)模式2唤醒只能靠另一个模块在模式1发送数据无线唤醒吗?

网友:
后知后觉

网友(2020-03-18):
很多模块,到时慢慢选

网友:
能像Zigbee或mesh那样组网就更好了

网友:
百度网盘链接已经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