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ss Storage Gadget怎么在Windows下使用?

楼主(2018-05-27):
NanoPi Duo是一块运行Ubuntu Core的Cortex-A7开发板,把它通过USB连到电脑后,电脑将其识别成Mass Storage Gadget,但是在“我的电脑”里面并没有像插入U盘那样多出一个盘符,,查看“磁盘管理”会发现多了一个未分配的盘

那怎么让Win10识别它,在“我的电脑”里面将它显示成一个可操作的磁盘呢??

网友:
咦,难不成没有做分区?你用fatfs初始化试试

网友A:
格式化 安装文件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格式化 安装文件系统

格式化后系统启动不了了,,似乎是Linux的东西给删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格式化后系统启动不了了,,似乎是Linux的东西给删掉了

只有重做系统了,原来是ext3文件系统吧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songshu1007/article/details/35550967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s://blog.csdn.net/songshu1007/article/details/35550967

多谢,,已经重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