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ad画pcb,这种四根线一起走怎么实现的

楼主(2018-05-27):
求助 :用ad画pcb,这种四根线一起走怎么实现的,用的是solder层,上锡之后增加通流能力的

网友:
开油绿啊

网友A:
总线走线之后切换层

网友:
这细条的,最好分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多条线段 错开 效果更好。

楼主:
开绿油用solder层 这个我用过之前,但是这么规整的四条线,感觉不是平时用的普通走线画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开绿油用solder层 这个我用过之前,但是这么规整的四条线,感觉不是平时用的普通走线画的 ...

画4根线不得了。哪有那么费劲。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画4根线不得了。哪有那么费劲。

这么规整的四条线不像是手工调整的间距

网友:
队列复制,复制3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总线走线之后切换层

+10086。。。。。。

网友:
总先走完后开阻焊层,top solder 层划4条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绿油用solder层 这个我用过之前,但是这么规整的四条线,感觉不是平时用的普通走线画的 ...

画线或者放置矩形区域都可以啊,调间距还不好说,只要确定一条其他都复制过去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么规整的四条线不像是手工调整的间距

看来你不知道有个功能叫等间隔排列

网友:
选到对应层,点画线,然后快捷键P-L就可以在对应层直接画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不知道有个功能叫等间隔排列

=+10086

网友:
粗线+4条开窗

网友:
工作量不大的花就找个基准粘贴复制吧

网友:
重新定义0点,设置间距,画10条都可以的

网友:
这不就是开窗么

网友D:
选中几条线,按CTRL+SHIFT+H 做线水平等距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选中几条线,按CTRL+SHIFT+H 做线水平等距处理。

谢谢 这个办法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