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洗掉pcb上的丝印

楼主(2018-05-27):
求助 :怎么洗掉pcb上的丝印?除了暴力摩擦还有其他好办法么

网友:
环氧树脂溶解剂 你看看。不过会把绿油都溶掉。

网友A:
去不掉, 那么就 再盖上一层.

网友:
摩擦摩擦

网友:
买白色丝印油墨,把想去掉的地方涂满。这个方法最无损哈。。。。。

网友:
很多是激光刻上的,不摩擦掉或者糊一层是不会去掉的

网友:
白色指甲油

楼主:
最后用电磨摩擦了

网友B:
气油,苯,只要能溶油漆的都可以。工厂检查丝印附着力,用3m胶粘,次数足够多也应能粘掉。最后用小刀刮一下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油,苯,只要能溶油漆的都可以。工厂检查丝印附着力,用3m胶粘,次数足够多也应能粘掉。最后用小刀刮一下 ...

好多有机溶剂都试过了,好像是烤上去的,擦不掉,连亚克力胶都用上了,没效果

网友:
再覆盖一层。。。。。

网友:
没辙,这个问题我也问过pcb厂,说用强碱水煮,但是pcb也废了,没意义

网友:
基本只能刮掉

网友:
好像只能磨掉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不掉, 那么就 再盖上一层.

好主意,

网友:
盖一层相同颜色的的确是好方法!

网友:
力创的好像用酒精可以檫掉,之前一片PCB板的丝印错了,就是用酒精檫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