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印字有什么明确认证或者规范限制,请教!

楼主(2018-05-27):
请教下:

    PCB上总会有Logo, 认证标记, 生产辅助标记等, 但貌似有些认证上不能出现,
有没参考的资料讲述着部分内容的?

    感谢!

网友:
首先你为啥要上认证标志?

网友:
认证标志肯定是要有相关认证才能打上

网友A(2018-08-22):
一般会打的几个:UL号,CQC标
UL号在做CE和FCC的时候都需要,在UL官网上也可以查得到的,在报告上会写板卡的UL报告号
为什么要CQC我就不知道了,之前也都可以看到有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会打的几个:UL号,CQC标
UL号在做CE和FCC的时候都需要,在UL官网上也可以查得到的,在报告上会写板卡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