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A8451Q线性度怎么样?精度可以做到多少?

楼主(2018-05-27):
用8451q  xy做倾角检测,用水平台校准后。 0~360度测试过去,总是有10几个度数会超过0.3度。
我们产品一般要求全角误差度<0.2度。
这个芯片用来检测倾角可以做到多少的精度?

网友:
做个标定不得了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不过我觉得你可能么有用过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不过我觉得你可能么有用过这个芯片

肯定不可能用过所有芯片,哈哈。但凡测量类芯片,想要达到精度,都要做多重标定的,比如电压,温度,气压,等等。

网友A:
温漂估计够你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温漂估计够你受的

不考虑温漂的情况。只要校准时温度可以达到精度即可。

网友B:
打击下楼主,全角误差小于0.2°用这个芯片基本不可能,抛开它的非线性不说你在纸上算算当他处于89°和90度理论输出值差别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打击下楼主,全角误差小于0.2°用这个芯片基本不可能,抛开它的非线性不说你在纸上算算当他处于89°和90度 ...

用 xy比值去算没有什么问题啊。你是指哪方面存在问题?

楼主:
用美新的传感器是可以做到0.1,缺点就是一个字贵。 8451不知道是算法没有掌握好还是其他原因,或者说芯片本身就不可能<0.2,发在飞思卡尔板块看看有没有官方给个说法了

网友:
r用村田专门的角度传感器吧,0.01度都不是问题